[电动] 想问咨询一各位大神~mac这个牌子~

楼主(2020-12-31):
最近想买个得伟701~结果一搜索~某鱼上出现很多mac的机器,卖家都说和得伟的是一样的,,,有劳懂的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悬臂7.2w LED台灯,券后【24.9元】

网友A:
咸鱼mac都是无标拼装机,可能是代工厂流出,可能是次品,也可能是贼赃,反正水很深。
mac机器本身的确是和得伟一样的,零件什么的都通用。

网友B:
机器是一样的,外壳和夹头不一样,散热口加了钢丝网,我选得伟没选MAC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上挂钩磁吸的地方.

网友:
部分型号略有不同 比如得伟601转速是1100 MAC601转速是1400 多数应该都是工厂流出来的拼装机吧

网友:
说实话得伟的拼装机更多,看咸鱼上连标签纸都有的卖

网友C:
都这价位了,还是玩原装得伟吧。

网友:
得伟比MAC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mac都是无标拼装机,可能是代工厂流出,可能是次品,也可能是贼赃,反正水很深。
mac机器本身的确是和 ...

我想当一下小白鼠~不知道风险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价位了,还是玩原装得伟吧。

也是啊~某宝701全新机头也才490~不过我看到801mac价格才350-400左右~这个差价让我有点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一样的,外壳和夹头不一样,散热口加了钢丝网,我选得伟没选MAC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上挂钩磁吸的地方. ...

没用过得伟的产品,不过最近看到701 801这几个12v的机器确实小巧~想试试,,,,平时就是轻度使用~18v的机器真是太累了,,,,

网友:
工具没风险 机器配件到处都是

网友:
感觉是巨星科技的一个出口品牌。

网友:
得伟一家的

网友:
MAC是得伟代工的,但是质量品控要求没有得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