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请教个易驱线的问题 如何改序列号

楼主(2020-12-3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JMS578的易驱线怎么改序列号呀。刷固件哪里没有选项呀

网友A:
请叫我雷锋。另外刷之前看下说明,刷成砖不负责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另外刷之前看下说明,刷成砖不负责哦

578成砖也不要紧,短接spi 12脚就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578成砖也不要紧,短接spi 12脚就能刷

是5-6脚吧?

网友:
固件刷新工具里有个SN码项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叫我雷锋。另外刷之前看下说明,刷成砖不负责哦

没币下不了啊,给个度盘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币下不了啊,给个度盘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3Dwj3WpGFyIT-EKuMHLug
提取码:s7ye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2024-01-10):
刷写固件的软件里面改SN那一栏可以自定义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