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Thinkpad MOC9UL V2.0 激光鼠标

楼主(2020-12-31):
手头有两个,一个是1.0版本的
还有个2.0版本的(2.0的还是正常的)
只是因为时间长,外面被剥了皮

下面那个油光滑亮的就是

背部特征不是太清晰(请原谅我的小米5S plus2016年的)

V1.0看着完整,但是USB插头坏了(以后有时间再整)

上盖分离很快,不是卡扣模式
剩下的底座和主板

楼主:
剩下主板全貌,2楼再来
先是底座设计,看出来了没有
线材竟然用螺丝固定了
这是我拆过的所有鼠标里面唯一的一个

楼主:
因为下面的图片不好按顺序编辑文字
所以就一股脑的发出来
同志们,脑补一下吧
小的滚轮按键和主板分离的
但是还是用线焊接上
竟然,不是光删模式
最后是激光模块,手机完全拍不清楚

楼主:
3楼因为浏览器的原因被吞了
所以重新补发
…………………………………………
滚轮模块和底座分离
竟然不是光栅模块
可以看到定位装置
…………………………………………
最后一张是,激光接收芯片
请原谅我的手机哈…

网友A:
不知道jp3那里的蛇形线是不是对应无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jp3那里的蛇形线是不是对应无线鼠标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是有线的

网友B:
一个芯片包含激光发射、接收、处理、按键信号控制、USB通信,也是简化到极致了。

网友:
左右滚轮是一大特点,曾经双飞燕弄过双滚轮结构,后来苹果弄一个球形全向小滚轮。

网友C:
这个鼠标好像还有一个无线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鼠标好像还有一个无线的版本。

 是的吗?
我还没有见到过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吗?
我还没有见到过呦~

https://www.thinkpad.com/device/117  目前在售且外形差不多的,好像就只有这个蓝牙版了,以前还有个2.4GHZ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吗?
我还没有见到过呦~

是有同外观无线版本(有接收器),还有蓝牙版本,都有用过。不过这两个都放两个5号电池,死重。

网友:
我有一个,还比较新,貌似是IBM的标。应该是正品,移动速度挺慢的。扔一边吃灰多年了。

网友:
居然不是贴片元件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B:
一个芯片包含激光发射、接收、处理、按键信号控制、USB通信,也是简化到极致了。 ...

我有个这款新鼠标,不小心摔到了,鼠标按钮有反应,但是鼠标没指针不出现,移动鼠标也不行,是不是激光芯片坏了?能修好吗?有没有这个单独的芯片卖或配件?

网友(2024-04-21):
我也是这个鼠标,最近也变黏了。来看看楼主的拆解孔位

不过尝试了肥皂水洗,粘糊糊的已经没了,不过 ThinkPad 的字也被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