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预防接种的签名设备 JWX-DJ1

楼主(2020-12-31):
由于金卫信公司合同到期,政府不在于其合作现在设备就无所用处了,当时买成3600元左右一台的样子太贵了。实际成本不过一千其实就是安卓系统的机器!!!

这个防拆开关应该是指纹器用的。一旦拆开指纹器就失效!!!!!

屏号2019/08/29 750xpp101 50801
     B/L   750XPP101 50801

应该可以加usb 鼠标来和键盘来进入系统的桌面进行操作。主板上有一个recover恢复按键在上电的时候按住屏幕会出现类似与花屏的现象放开后就好了。应该是要配合恢复TF卡用的。

主板上海可以接lvds 屏幕只需要把屏幕的座子焊上去即可。

各位有什么改装意见。

补充内容 (2021-1-14 16:57):
手写的笔和板子是配套的,只能板子才能用,不知道采用的哪个方案的手写笔。好像带压感。

网友:
当个平板电脑用吧

网友:
改成唱戏机吧,看有没有固件。看这料子,感觉用料不错,但开销能力一般般,估计连移动的电视盒子的开销能力都不如。不懂安卓平台,懂的说说

网友A:
他的3500元在于“专用设备”四个字,而不是说他本质是什么硬件这个问题。。。
以及,他1000元的硬件,加上2000的软件架构,加上500的利润,说不定是这么分配的。。。
当然啦,如果咱实在看不过去,咱也可以做一批,卖他2500,当即谁买谁省钱,谁卖谁挣钱,双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3500元在于“专用设备”四个字,而不是说他本质是什么硬件这个问题。。。
以及,他1000元的硬件,加上2 ...

错了,你1500元,它们也可能不会采购你的产品,就像现在的来弄我电脑一样,我申请DELL办公电脑,对不起,不能采购,支持国货,最后来了台来弄我,真他 NN的垃圾。

网友:
这玩意的硬件就是 广告机加多媒体指纹打卡机加部分pos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你1500元,它们也可能不会采购你的产品,就像现在的来弄我电脑一样,我申请DELL办公电脑,对不起, ...

如果都是走政府正规采购的话,同价位的联想和dell的办公电脑,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你1500元,它们也可能不会采购你的产品,就像现在的来弄我电脑一样,我申请DELL办公电脑,对不起, ...

还是您慧眼如炬,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您慧眼如炬,哈哈

哈哈,你的图像很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图像很帅,

====================
天狼滴汉字你威武雄壮,
晓月凑十个字儿,
就像疯一样。
一望无际的版块随你由着浪,
你的论坛和大地一样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