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4V东成DCPL02-5B电起子机并加装USB线充

楼主(2020-12-31):
闲鱼60元撸的库存东成4V锂电小起子,拆开看看,顺便加装macro USB线充,方便使用充电宝或普通充电器。

包装盒

充电器+主机

S2合金批头

内部结构,之前也有坛友拆过了,齿轮箱是金属的,这里就不拆了!

控制板

生产日期16年6周/6月

RS380电机

三星1500mah电池

实测 1A  放电至3V 容量基本没有损耗

找了一款带macroUSB头的板子,去掉多余原件,接线,并联至原有充电口

外壳开槽

装入效果

充电中。。。充电电流1.3A左右,原装座充电流1A

收工!

楼主:
说明书也比较牛X,竟然有分解图。。。

网友:
挺高级的,三星电池,

网友A:
不如换个type C的接口好

网友B:
建议弄成typec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换个type C的接口好

使用频率不高,而且手头只有这种接口,先用用看,有需要可以随时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弄成typec的接口。

使用频率不高,而且手头只有这种接口,先用用看,有需要可以随时改!

网友:
威克士的我也改过usb口。。不过是加4056充电板。。和换了个更大容量动力18650。。。缺点嘛就是也不知道用多久没电

网友:
用3.5的插头,只需要钻一个孔。或者直接用TYPE C,更加方便。

网友:
性价比很高。

网友:
宜家的一模一样

网友(2021-12-29):
拧拧螺丝不错

网友(2023-04-30):
三个滚珠装在哪个位置,装不上了,多谢,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