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了 里面看起来是个发电机

楼主(2020-12-31):
拆开了 里面看起来是个发电机

网友:
不是发电机,更像是触发点火用的触发信号。

网友:
更像是启动电机(点火的时候是要有个动力带动主轴转的)

网友:
应该是水轮发电机,水力发电用的

网友:
也许是启动发电机,启动时是启动机,启动后是发电机,喷气发动机经常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