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交流220v输入能接60V交流输入吗

楼主(2020-12-31):
有一个通讯设备电源板,外壳标输出24V0.6a,8V1a.输入220v,60v.输入前面两个框都没打钩。这种电源是不是这两种交流都能接。电容上贴标220vac,是不是在指电源是220输入。刚看到还以为是电容耐压220v.拆下一看400v耐压。这种电源能接交流60v吗

网友:
不能,这个明显是220V版的,60V接上去最好的情况是功率有所下降,最坏就是什么反应也没有!看变压器上的标识应该是220V的变压器。

网友A:
可以,但要改芯片供电的相关元件

网友B:
不可以,60V和220V变压器变比差距很大。型号一栏意思是60V和220V可供选择。这个版本是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60V和220V变压器变比差距很大。型号一栏意思是60V和220V可供选择。这个版本是220V的。 ...

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
这是妥妥的智商税啊

网友:
60V应该是直流输入用的 通信一般都是220V交流或48V直流 不知道为啥还有60V的

网友:
铭牌,在电容上贴着呢。看电容的耐压,肯定是220V输入的。

网友:
不行!一般反激占空比不能大于50%,输入过低PWM靠增加占空比维持需要的输出电压。低于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控制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控制。

网友:
接上试试,不行的话要改动一下

网友:
只是220V工作的开关电源,接入到60V交流中没有反应的,因为初级部分会保护,不会起振。

网友:
一般不行,受变压器限制,60V电压太低,即便能用,也很难满功率输出。
可以接上去试试。

网友:
这种带电源芯片的估计都不能超过电压范围使用吧,十多年前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把一个当年很常见的万能充接在电话线上,给一个mp3充电,输出电压正常,输出电流小了很多,不过也能冲满。那种万能充都是自激的开关电源。

网友:
公版,铭牌标的是出厂时用哪种

网友:
厂家大意了,没在方块里头打标记

网友:
应该是厂家忘记打标记了,不过你要是不放心,可以通上60V试试,反正也烧不坏,顶破天就是不工作而已。

网友:
60v不会工作的,主控芯片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改芯片供电的相关元件

可行性很低,220到60,跨度太大了。

网友:
看负载功率,小一点可能没问题。

我曾把36V 电动车充电器接入显示器的220V 输入,品字头一样的 ,竟然也能点亮,闪几下之后烧了电源芯片。

网友:
这是220伏输入的。之所以标注60伏输入,是外壳两种方案。可以做交流220伏的。另一种是直流60伏,两种电源板通用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