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代飞度二年前更换凸轮轴执行器 目前工作正常

楼主(2020-12-31):
三代飞度二年前更换凸轮轴执行器  目前工作正常

网友:
质量这么差?

楼主:
召回和质量有啥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召回和质量有啥关系吗?

零件质量都没问题的,还需要召回?不是发现了隐患才召回?

网友:
VVT凸轮轴执行器,可以调整凸轮偏角改善发动机最大转速输出功率,里面特殊形状加工密封很精密。早期VVT是斜齿轮加花键孔,蜗轮蜗杆等复杂机械调整。

网友:
拆发动机可是个大工程,按说这东西一般不爱坏,是因为召回才去换?

网友:
这么快就要开盖了? 我的07年飞度现在还是好好的,就是凸轮轴后油封有点老化,渗油,其他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看到了VETC, 嗡嗡嗡

网友:
vtc动作执行器!似乎2014款和2016款容易出问题!我家的2018款,不知道有没有这问题,至少现在还没响!

网友:
免费换不,如果不免费,还是建议找个自己认识的修理店换,现在越来越信不过4S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零件质量都没问题的,还需要召回?不是发现了隐患才召回?

抬杠比打帆挣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VETC, 嗡嗡嗡

这款没有ve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抬杠比打帆挣得多

nonono,应该说当日犬挣的更多。

网友D:
发动机变速箱都抬了,这是大修啊!!!

网友B:
打错了,本来想说VTEC
我还以为中间那个凸轮就是这个功能,那中间那个凸轮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变速箱都抬了,这是大修啊!!!

要是收费的话得上万

网友:
换凸轮轴执行器需要抬发动机下来么?话说换正时链条套件都不用抬发动机的,正时链条张紧器来个清晰图片。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本来想说VTEC
我还以为中间那个凸轮就是这个功能,那中间那个凸轮是什么作用? ...

就是vtec  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