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IP封装有什么优势?会不会渐渐消亡?

楼主(2020-12-31):
软件工程师,不太懂封装方面的知识,只是看到贴片的越来越多

如题。

网友:
是的,早晚人类都销声匿迹,短期内应该不会

网友:
DIP封装体积大,浪费材料,占用空间,后期的焊接成本也比贴片的高。

网友:
除了DIY方便,维修方便,基本上已经没啥优点了。

大规模生产的东西,还需要考虑以上两个因素吗?不会的。所以DIP越来越少了。

网友:
以前封装技术和pcb制造技术不到家,dip封装和pcb相对容易制造,现在封装技术上去了。dip迟早完蛋了

网友:
只要能5元打板就绝不会用直插脚的,毕竟同样焊一片20脚的,直插引脚的要一个个引脚的焊,而贴片的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和焊两个引脚的时间差不多。

网友:
应该稳定性高吧,比如军工级或者宇航级什么的陶瓷金封DIP

网友:
做实验、或系统没定型时,DIP就很方便。

网友:
我喜欢dip,感觉这种很可靠,diy和检修也方便,每个元件也比较好辨认。

网友:
DIP的优势现在就是DIY好焊,仅此而已。很多DIY者,要去焊几十个脚的贴片,确实有点难度。对于大规模生产,没有人会用了,生产效率太低了。

网友:
今天维修公司的一个老设备,要换一个PGA2311的芯片。

设备上是DIP封装的。

上淘宝搜,sop封装的只要14元,dip封装的要40-50元。
而且还有人做好的sop转dip转接板,焊好贴片的芯片,全套35元。

你看看。

网友A:
DIP更换方便吧。虽然占地大一点

网友:
dip唯一优势,更换方便

网友:
DIP会被SMT取代的

网友(2021-02-05):
多层板下,DIP封装限制很大。

网友:
就爱好者来说,DIP可以用座子,一些实验性电路,有时烧片,随手就能换

网友:
新的设计肯定是没人用了。这个主要是给老产品续命的。

网友(2023-04-29):
也就些8051老人还在怀念陪伴他成长的STC89C52-PDIP40
USB直接下载、仿真的 1T 8051, STC8H8K64U-45MHz-PDIP40
也是 QFN64/48/32, LQFP64/48/32, TSSOP20, 子孙满堂
USB直接下载、仿真的 1T 8051, STC8H8K64U-45MHz-PDIP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P更换方便吧。虽然占地大一点

这个我就要说说了  更换方便还是贴片的 直接疯抢吹一下就下来了  DIP的如果没有吸锡器 会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
DIP40主要是可以用锁紧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