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丰田花冠老款6碟车机维修

楼主(2020-12-31):
前一阵迷上车载机不能自拔,尤其想搞一台带磁带的车载机,虽然家里前前后后已经买了6台了,但清一色全是CD,没有卡带的。于是乎,先在咸鱼上搜索了车载DAT,价格吓我一跳,没敢继续往下看,只能意淫了。随后比对了一下,发现花冠的这个车机很符合我的要求,首先带有6碟CD,可以一次大容量的装碟听歌,另外,其带的卡带是电控机芯,因为早期上学时期,已经将手动机芯玩腻了,所以一直喜欢电控。可喜的是后来发现,这台卡带可以选曲,出乎我的意料。整机还有收音机功能,没有USB和aux,不过也无所谓了,手里有这两个功能的车机家里已经有了。立马咸鱼下手,到货后,迫不及待的拆箱试机,才发现车机上没有尾插定义图,于是乎,开盖查电路板。这个车机还别说,制作的挺紧凑,环环相扣,第一次拆,走了一些弯路。终于拆开了,看见了电路板,用记号笔标记出电源和音响输出,另一边应该是方向盘的控制端子,就没再细看了。至少现在可以点亮车机。拆下电路板,顺手检查下卡带机芯,抹了一些高级黄油。随后反顺序装好整机,上电亮灯,卡带OK,FM  OK,CD不OK,按出仓,显示no disk,按进碟,一直是wait等待,最后不了了之,按CD切换按钮,无任何反应,看来CD出问题了,随后又拆机,看到CD机芯里面装了6张碟,但是上电后,只有出仓电机抖动了一下,就没下文了,这个机芯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及时拆开,也不一定有能力复原,所以就在咸鱼搜索,发现还真有这个机芯,60大洋,和卖家谈好,如果换上不好,就退回。拍好机芯后,就大胆拆这台了,无论如何,也得将里面的碟片取出来,所谓数据无价,万一拆开复原,自己又好了呢。拆的过程中,发现最上面碟片卡主了,心里一亮,说不定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于是乎,抓紧取出了此张碟,上电发现,还是没反应,白惊喜一场。扔那里等待新机芯回来再说。。。。未完待续。。。。

各位爱好者看看这台DAT,真养眼漂亮,不知DAT为何物的,百度一下学习。

车机正面板四方四正,方便后期改为家用做面板

标签显示生产厂家:大连松下,我的好几台车机都是这个厂家的。

电控卡带机芯,小巧玲珑,比手动机芯小的多,多了一个进出仓电机

收音机模块,其实车机的收音机性能很不错的,灵敏度高。

继续欣赏卡带机芯,喜欢磁带的模拟声音是一种情怀,不喜勿喷,当年手贱的把恩师赠送的先锋A9给贱卖了,要不然这会也不至于在买这个了。

这个电容真的与众不同,标记M,颜色正,看着就舒服,此机带有杜比降噪和场景模式,音质虽没有正式接音箱,但从破喇叭里面的声音能感觉到,她的美丽蓄势待发。坐等六碟机芯。

卡到机芯里面的CD

带选曲的卡带机芯。

网友A:
这个还真得喷一下:
DAT(digital audio tape) 数码 音频 磁带
是不是有点意外?
不知你那模拟情怀该往何处释放?

网友B:
中间咋弄了个车载充气泵乱入??

网友A:
爱玩电控机芯,淘汰的专业录音卡座大把,还是双卡的,够你折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得喷一下:
DAT(digital audio tape) 数码 音频 磁带
是不是有点意外?

之前有机会听了朋友的广播级的DAT,一直不能忘怀,但是对他的价格只能望而却步,所以我还是老实的听我的模拟卡带吧,就为了听那种本底噪音,自娱自乐,自我感觉良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咋弄了个车载充气泵乱入??

不好意思,请忽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玩电控机芯,淘汰的专业录音卡座大把,还是双卡的,够你折腾了吧?

楼主囊中羞涩,但是还不能亏了耳朵,将就听吧

网友:
数码音乐痴呆不过是把1、0信号记录在磁带上而已,还有数码录像痴呆呢?广播机又如何?你怕不是没听过某种类型的试音碟突然听到了觉得很震撼然后久久不能忘怀?
囊中羞涩?半导体不是一样可以让人着迷乐不思蜀?
多见无怪,平淡无奇,我心依然。
—————————————————
以上,开心就好。

楼主:
元旦假期第二天,新买的CD机芯终于到货了,迫不及待的打开包装,发现只有机械部分,不带电路板。本还以为直接回来光插线了,看来是没沟通好,但愿不是电路板的事情,随后抓紧拆下旧电路板,装上后试机,一切正常。车载机接正极有两根线,一根是常12V,是一直要通电的,一根是点火线,只有钥匙开启时,车机才可点亮,那个常12V就是记忆用电,改成家用后,不可能常电,因此每次上电后,CD机芯都有一阵复位运转噪音,收音机存储的电台也都消失,待机电流约100ma,这就是汽车长时间放置后,馈电的原因之一,类似待机耗电的设备还有行车电脑、报警器、行车记录仪等等,如果整车总耗电电流在0.5A,小车的电池是45AH,是不是90小时就没电了,不知这样计算正确否,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机生意不错的  我有2台

网友:
DAT声音很好听  以前有一台台式机  后来机芯坏了  发给外地维修 最后渣都没有了家里只剩下主板和机壳了

网友:
车载还有DAT 流弊啊。

网友C:
楼主是维修车机行业吧

网友:
试试把DAT的想办法拷进硬盘,然后解码播放看音质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维修车机行业吧

车机买的太多了,便宜,一般不维修的,不值得,又不是什么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