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 SBH20蓝牙耳机正确的拆解方法

楼主(2020-12-31):
2014年200+买的SBH20蓝牙耳机。当时是很酷,现在有点过时了,只有SBC,蓝牙版本又低,现在电池只能用几分钟。论坛看了有几个拆解的,都是风险太大了。下面说说我的拆解方法:

1,拆按键面板膜,就是一块胶,可以加热,拆,可以不用,自己手轻点

2,面板盖壳,这个原厂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不过只有点点,慢慢点开,开关位置有两个卡柱。拿掉盖子后

前面的都容易,最重要的就是拆线路板出来
其实这里正确的方法是:要拆音量按键排线和咪头排线,用电烙铁,很容易,

3,拆线路板

最后把电池换好。

这样是最安全的,换电池肯定有电烙铁。

网友:
如果是卡扣式就方便了。

网友(2021-02-23):
学习了  我的正好也不行了

网友(2021-04-19):
我的15年买的,出门坐车用,以前能听歌两小时,现在只能四五十分钟了,正想看看怎么换电池,另外这个蓝牙延迟很大,微信语音短的都不听就没了

网友A(2021-09-13):
我也有一个电池不行了,想换但不知道电池三围多少?

网友:
这应该还是山上的!PCB上的sony英文太假了!

网友B(2021-12-09):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电池不行了,想换但不知道电池三围多少?

有写出来呀441623单位mm

网友:
粗糙, 山上的SONY哈哈,  4层板有RF的SONY是不会用这种过孔的,都是激光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写出来呀441623单位mm

电池本身带不带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带不带保护板的?

不带保护板 原保护板能带换上去问题不大  不像是断电会锁死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带不带保护板的?

不过也有商家会出售带保护板的电池,估计也就几块钱的样子,可以淘宝或者阿里巴巴

网友:
现在随便买一个仿苹果的蓝牙耳机都能听4个小时吧,

网友C(2023-04-06):
为什么叫耳机?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叫耳机?

这是一个蓝牙接收器,插上有线耳机,就可以把有线耳机变成“蓝牙耳机”

网友:
山上的SONY

网友:
这不是SONY应该有的做工,应该是他的弟弟SORR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买个仿制的最多几分钟没电了  还不如这个做工好的索尼

网友:
拆解图片很清晰,描述也很详细,我有这个蓝牙接收器。计划学习拆解试试。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