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寒潮来了 取暖神器如何选择?

楼主(2020-12-31):
  没有集中供暖的南方冬天真的是“太难了”!
  尤其是2020年的冬天,对于南方人来说更是异常艰难。因为十年难遇的“霸王级”寒潮要来了。其中降温幅度最大的江浙沪地区,最低温度将直接进入零下。
各位南方的小伙伴请注意,霸王级寒潮即将到达

  今年又是南方人为取暖而发愁的一年!
  当北方人围着暖气在落地窗前看雪景的时候,南方人可能还围在小太阳前瑟瑟发抖。
  冬天的电暖气在南方人眼中那就是不可或缺的“续命神器”
  电暖气为啥能在众多取暖设备中脱颖而出,主要因为它价格便宜,使用方便!
  目前,市售销量比较高的电暖气主要有四种:踢脚线电暖气、电发热片电暖气、电油汀、小太阳电暖气。在价格差不多的基础上,究竟谁的性价比更高呢?
  我们搜遍全网没有靠谱答案。
  于是我们决定直接下单找了四款不同类型且销量最高的电暖气,实测一下,看这波寒流之下电暖气该如何买。

  外观造型 各有千秋
  此次我们采购的四款产品的型号分别为:小米TJXDNQ01ZM(踢脚线)、艾美特HCA22183R-WT(电热片)、格力NDY22-S6022(电油汀)、美的NPS10-15B(小太阳)。
  注:为方便阅读后文均以品牌代表产品。
  由于四款产品的发热方式不同,所以在造型设计上四款产品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小米的这款产品是当下最流行的踢脚线设计的取暖器,它的优点就是造型扁长,可以轻松放置在靠墙、墙角等位置,不占地。
  美的的这款小太阳在造型上更像是一台电风扇,相对来说对空间摆放有一定的要求,不太适合面积太小的空间。
  格力的电油汀造型上与北方采暖用的电暖气很像,底部增加了滚轮设计方便移动,相对来说靠墙摆放也不占地。
  艾美特这款电热片式产品,在空间占用上基本和电油汀相似。
作为年轻人的审美我们更倾向于踢脚线的设计

家居场景下的摆放效果示意图,四款产品颜值在线

  升温速度 都能极速制热
  冬天使用电暖气一般是随用随开,电暖气的升温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几款电暖器谁的升温速度更快呢?为了增加测试的直观性,我们选择了变色叶子温度计,在正常温度下,它会保持一种天然的绿色,当温度高于25℃时,它会慢慢变黄。
  四款产品开机后,我们将变色叶子温度放置在机器表面,从而观察叶子变化的时间。
  小米用时7.23秒,美的用时7.31秒,格力用时26秒,艾美特用时5.41秒。
四款产品升温速度变化

  通过这个测试可以看到,艾美特、小米、美的的升温速度都非常快,几乎都在8秒内超过了室内环境温度,相对来说格力升温速度比较慢,用时26秒。
  但对于电暖气的使用场景和需求而言,这几款产品的升温速度较比传统的壁挂空调几分钟的制热等待时间而言都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全屋制暖实测 效果差异明显
  一般使用便携式电暖气的用户局部取暖的需求更高,那电暖气放置在全屋环境下,对室内温度的改变大吗?我们分别将四款产品放置在15平米(普通卧室大小)的密闭室内环境下,开启机器运行两小时,通过温度测试仪记录了房间最边缘ABCD四个点的温度变化。
四款产品2小时四点位升温变化情况

  从上图表中可以看到四款产品中,小米的升温幅度表现最好,从21.1℃上升至最高26.5℃,升温5.4℃。其次是格力,从23.1℃上升至最高25.3℃,升温2.2℃。第三名是小太阳,从19.8℃上升至最高21.6℃,升温1.8℃。最后是艾美特比较意外,从23.3℃上升至最高24.4℃,升温1.1℃,后又降至23.6℃。
  因此,想要全屋取暖的用户可以考虑小米、格力这两款类型的产品,相对来说这两款的升温效果要更好一些。
  安全性 有孩子家庭使用得多注意
  在测试电暖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那款电暖气,它的表面触感温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对于家里有小孩的用户来说,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为了印证这个观点,首先我们测试了产品发热丝的温度也就是产品最高的温度:小米TJXDNQ01ZM和格力NDY22-S6022的表面温度达到了128°C,而小太阳和艾美特HCA22183R-WT均超过了150°C。
  这种温度下可以瞬间烫伤人体表皮,但比较安全的是,四款产品都针对发热体有额外的网状或片状保护结构,所以人体直接接触发热体的可能性并不大,比较安全。
四款产品发热体温度(产品内部最高温度)测试

  接下来是对产品表面的温度测试,每个产品我们都测试了出温口和侧面散热板两个点的温度,经过测试小米出温口温度为96℃,侧面散热板温度为56.3℃;美的出温口温度为68.9℃,侧面散热板温度为63.8℃;艾美特出温口温度为86.8℃,侧面散热板温度为74℃;格力出温口温度为87℃,侧面散热板温度为105.6℃。
四款产品出温口温度测试

四款产侧面散热片温度测试

  一般情况下温度超过70℃就容易造成瞬间烫伤,温度超过50℃人体持续接触也容易被烫伤,从这四款产品的表面温度来看,都存在被烫伤的风险。
  所以,如果家里有小孩的用户,一定要合理摆放谨慎使用,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
  使用成本 全天开启不便宜
  电暖气日常使用耗电吗?答案是肯定的!电暖气是直接用电能转换热能,产品功率一般都是非常高的,根据我们用电表实测的瞬时功率显示:除美的最大功率约为1039w之外,其他三款产品最大功率均超过2000w。按照电价为0.5元/度,一天开启10小时来计算,美的小太阳每天所花费的电费约为5元,其他三款约为10元/天。
四款产品最大功率展示

  噪音表现几乎无噪音
  噪音方面,四款产品均不存在高速电机、风扇等易产生噪音的零部件,所以四款产品的噪音值基本与环境噪音接近。
  在噪音为43dB的测试环境下,四款产品在运行时的噪音分别为小米45.3dB,美的45.2dB,格力44.2dB、艾美特44.4dB,都可以做到无声制热,长时间开启也不用担心睡眠问题。
四款产品运行噪音展示

  取暖不再靠“一身正气”这个冬天电暖气应该这样选
  经过全面测试我们得出了一系列结论,接下来从产品和价格上来给大家总结下:

  关于电暖气类型的选择:
  除了对四款电暖气的实测外,每一款产品我们也都单独在办公室使用了几天,经过几天真实体验后,四款电暖气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都可以在近距离下满足用户取暖的需求的。所以,电暖气该如何选,还是要考虑不同的使用场景。
  短距离省电速热型:如果你不在意房间整体的升温,或者在开放环境下使用,美的小太阳的效果是比较不错的,首先1000W左右的功率相对来说更加的省电,自带的热量反射罩和可以调节的高度设计,可以让用户在小范围内快速感觉到温暖。
  全屋整体制热型:一般像此类便携式电暖气,全屋制热适用面积建议不超过15平米。通过实测的结果来看,小米的踢脚线和格力的电油汀对全屋升温的效果是比较出色的。
  另外像小米的踢脚线和艾美特电热片电暖气两者的工作原理相似,相对来说只要室内空间足够,可以正常摆放的情况下,优先选择踢脚线类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