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神一样存在的1969纯甲类功放电路测试

楼主(2020-12-31):
先上一张电路模拟测试的效果,30V2A电流,0.5V1khz正弦波信号放大,失真率THD才0.005%,发明这个电路的真是音频放大器神人。本来是从hifi论坛看到一位兄弟的贴子是THD为0.04%,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自己稍微优化一下,居然能到0.005%,打算抽时间自己按图做一台实际测试一下效果,欢迎一样喜欢的交流

John Linsley Hood 在1969年发表了这个电路,10W纯甲类功放,电路很简单,每声道由4只晶体管构成,虽然功率不大,但音色优美,吸引了不少DIY爱好者。John Linsley Hood  的 1969 电路简洁,易于制作,音色也不错,因此衍生了许多个版本的1969。

坛友制作试听: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435-1-1.html

相关电路:

网友:
玩模电的都是大佬

网友A:
模拟的参数就那么回事儿
主要是实际电路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参数就那么回事儿
主要是实际电路调试

调试电路比较奇妙的,换了不同的管子,就有不同的结果,这个是反复更换调整了差不多上百次才得到的,所以准备打板做一个试试效果。其实失真低的不一定声音好听,这个咱还是知道的,希望这个小甲类不会失望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出品!

网友:
这个不错,我在家里做了两个,声音很好。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模拟器?

网友C:
甲类是不是用电容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模拟器?

NI公司的multisim14

网友D:
我tb买了个,不知道改了什么地方的那种
然后电压50v以下,电流300ma就能出很不错的声音

据说他还改了一下电阻,减缓开机时候的冲击
装了铝的外壳,接地效果也不错,耳朵贴几乎贴到喇叭上了,才隐隐约约能听到点低噪

反正我是很满意的,虽然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tb买了个,不知道改了什么地方的那种
然后电压50v以下,电流300ma就能出很不错的声音

正宗的1969是单端纯甲类的,如果只是静态电流300MA,就是甲乙类放大了,就是OTL或OCL放大电路了,和1969的纯甲完全不一样了。纯甲玩的是胆味,和电子管的放大模式一样,偶次谐波多,音色暖。其实各类电路的差别是极细微的,说句实话,好多人是听不出来区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宗的1969是单端纯甲类的,如果只是静态电流300MA,就是甲乙类放大了,就是OTL或OCL放大电路了,和1969 ...

这样啊,对于电路我是真的不大懂,只知道介绍上写的是1969m:lol:

我个外行表示,声音好听就行,电路上的,我就不研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类是不是用电容输出的?

是的,如果是纯单端仿胆机做高压放大,可以用胆机的变压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对于电路我是真的不大懂,只知道介绍上写的是1969m

我个外行表示,声音好听就行,电路上的 ...

其实效果更多的在音源,一首高质量的HIFI效果的人声独唱,手机外放也能听出来效果不错。哈哈,我这么说要有发烧的喷我了

网友E:
一个放大器,低频的,做到0.0x-0.00x%的失真度,这个年代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是以前的那些垃圾电路,用上好元件,调一下工作点,也差不多这个水平。
而且现在的集成运放可以做到这个基础上再小1-3个数量级,那才叫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放大器,低频的,做到0.0x-0.00x%的失真度,这个年代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是以前的那些垃圾电路,用上好 ...

是的是的,不失真不代表好声音,胆机失真比晶体管大十倍都不止,晶体管比集成块也是大的多,放出来的声音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对于电路我是真的不大懂,只知道介绍上写的是1969m

我个外行表示,声音好听就行,电路上的 ...

m是用mos管的吧,好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放大器,低频的,做到0.0x-0.00x%的失真度,这个年代不算什么新鲜事,就是以前的那些垃圾电路,用上好 ...

推荐一些现在的音频运放,只折腾过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一些现在的音频运放,只折腾过5532

LM1875 LM3886 TDA7294 TDA7293 这几个是最常见的素质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一些现在的音频运放,只折腾过5532

看错了,看成功放了,运放ne5532在音频方面虽然不能说是天花板,也离的不远了,可以换换不同厂家出的5532,虽然型号一样,效果是很不一样的,现在卖的新的质量不好说,淘点拆机的换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