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搭个电压基准用于校准ELECALL EM15A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0-12-31):
前两天修一个开关电源,量TL431,电压2.3V,心里想这也太简单了。结果忙了半天,发现抽屉其他的TL431,也是2.3V……

于是抽空搭了一个AD584电压基准,把手里的表都检查一下看看。

AD584比较简单,不用外围元件就能输出4个标准电压,精确度有多高不知道,反正业余用没问题。我用一节锂电供电,升压到16V给AD584用。

先看看这个破表的2.5V电压究竟是多少:

尼玛,这误差有多大我都不会算了。

再看看5、7.5、10V电压分别是多少:

惨不忍睹吧?优惠购买的表,十几块钱,不少人都买了,看到别人说用不了多久就坏了,我还庆幸自己手气好,只烧过保险。

再看看其他表:

黄色的,东明电子买的,25块钱,20多年了没坏过,5V显示4.98。

优利德,没花钱,5V显示5.03V:

安博口袋表,福禄克家的,没花钱,5V显示4.97V:

最后一块机械表,我小学时候买的,第一块万用表,好像是60多块钱,感觉比那些数字表更准:

====================================

把那破表拆开来看看:

电池是我改的锂电升压。

电路板很简单,3个可调电阻,第一个就是调电压基准的:

调5V到5.00,检查一下其他电压,分别是2.50、7.50、10.01,看来这表还能用,线性误差还行。

网友A:
老指针靠谱点,数字表估计校表时候匆忙,因为计件工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指针靠谱点,数字表估计校表时候匆忙,因为计件工资

就这个小可调电阻,校了也是白校,时间一长就不准了,

网友:
同档次的机械表应该好过数显表。

网友:
看样子我也得准备个电压基准了

网友:
这个价格的表子?

网友:
AD584芯片哪找的

网友:
有些个表,测量误差20%以内就算准的了。。

网友:
伊莱克的表还是不错的 手头有一块坛友送的伊莱克钳表

网友:
小学时代60多元的机械表,那应该没弄虚作假吧。所以人们常说,70、80年代的表,不用什么认证,绝对可靠。至于ELECALL,就当玩具吧。现在校准了,没准到了夏天还得再校准。

网友:
看来需要电压基准了

网友C:
AD584哪里搞到的,板子还有吗?
要不做套成品卖给我杂样?

网友:
误差这么大啊

网友:
打胶固定一下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小可调电阻,校了也是白校,时间一长就不准了,

正是我担心的,以前用这种小可调做过LM317,中间触点接触不良导致输出电压变最高,把后面的电路烧了。

楼主:
淘宝啊,几卖钱,一个也包邮,有金属封装的比较贵,还有经过检定的,对我来说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584哪里搞到的,板子还有吗?
要不做套成品卖给我杂样?

AD584淘宝买的,不值钱,这个芯片可以不用外围元件,通电就能用,所以没板子也没关系。

网友D:
这基准电路,简单,可靠,手里如果有10块表,一表一数据,谁知道那块是准的?
有基准电路就简单了。
可问楼主,这基准电路,有套件出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基准电路,简单,可靠,手里如果有10块表,一表一数据,谁知道那块是准的?
有基准电路就简单了。
可问楼 ...

我有一可调电源36V*3A*2路,第三路是固定5V 3A,早两年用优利德61E一直是5.000V,这两年是4.999V,不知道是表漂移了,还是电源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基准电路,简单,可靠,手里如果有10块表,一表一数据,谁知道那块是准的?
有基准电路就简单了。
可问楼 ...

看到网上有不少高精度AD584模块,40块钱,感觉没什么必要。我买的芯片才4块钱包邮,业余用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