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Y808_DIY:墨水屏点亮折腾记录(0)

楼主(2020-12-31):
看论坛好多人在玩墨水屏,也心动了,咸鱼买了几个来折腾。
有一起玩的朋友么?欢迎留言讨论。

买的是这种,借用网友的图一张。

具体型号:HINK-E0213A04-G01

这种基本不能无损拆开,可能拆手机屏的工具能开;

背面的触点就可以,很好焊接。

虽然不值钱,但是也要保护下。

MSP430的单片机,和AVR很像,学了几天,能点灯了。

图像模式很容易,第一天就搞定了。

下面这个是文字模式;
这种屏的x轴,y轴,和一般理解是反的。

到了这一步,基本可以认为……

屏点亮了,下来该考虑怎么应用了。

》》待续……

墨水屏点亮折腾记录(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1292-1-1.html
汉硕电子价签 低功耗问题 已解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145-1-1.html
Hanshow_汉硕 墨水屏腾记录(2)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856-1-1.html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有点低不如小米温湿度计细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有点低不如小米温湿度计细腻。

像这屏一般多少PPI

网友C:
是直接和控制板通信?我以为是拆屏和屏直接通信呢控制板是什么主控?貌似是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屏一般多少PPI

250  X  122 的分辨率
2.13寸的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直接和控制板通信?我以为是拆屏和屏直接通信呢控制板是什么主控?貌似是STM8? ...

MSP430
不是stm8

网友D:
原来屏上的主控是啥玩意儿?能不能用原来的主控折腾?

网友:
不是问你的控制板,是问屏上那块板,貌似有个单片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屏上的主控是啥玩意儿?能不能用原来的主控折腾?

外面的部分就是利用了下载功能

下面这篇文章内有高清大图(感谢原作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76

要不是为了利用原来主控,我也不至于花30元和好几天去折腾msp430:lol:

目标是不拆机搞定想要的功能。

网友E:
厉害,真厉害,我还在搞51 protues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真厉害,我还在搞51 protues数码管

其实和51差不多,买个板子,一周就能上手;
和点灯差不多,程序长点而已;
连中断和定时器都没有用到,就是IO电平。有没有兴趣一起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和51差不多,买个板子,一周就能上手;
和点灯差不多,程序长点而已;
连中断和定时器都没有用到,就 ...

串口控制吗?墨水屏本身带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控制吗?墨水屏本身带字库吗?

spi,无字库。

网友:
汉朔2.13” 红黑屏(3色)是可以拆下来的,(双色)不能从主板上拆下来

网友G:
楼主用什么下载程序?哪种便宜?
一直在玩STM,对这个芯片程序下载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什么下载程序?哪种便宜?
一直在玩STM,对这个芯片程序下载不熟悉。 ...

红色的那个,咸鱼20包邮。(实际购买时加了10元   多一个单片机和液晶显示触摸板,
不过好像只有一片,你仔细找找说不定别的卖家还有,
只要是430的都行,关键是砍价要有耐心。)

网友:
恭喜楼主 这个我也玩了下,我也是用板载mcu刷的

网友H:
大侠,能否上屏链接,过年不让跑,也想撸几个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能否上屏链接,过年不让跑,也想撸几个玩下

咸鱼关键字:  墨水屏  电子价签   汉硕  筛选条件 <50  元

慢慢找,耐心讨价还价,6--8 元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