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打印机硒鼓都是一次性的吗?

楼主(2020-12-31):
单位丢了很多配件,觉得挺可惜的。
记得好像以前看到过别人加粉

网友:
要看硒鼓型号,有些加粉后还要换芯片。芯片就是个打印计数,比如说打印2000页以后显示要更换硒鼓,加了碳粉后这个芯片不换的话还是显示要更换硒鼓的。

网友A:
试过把废鼓中的余粉灌到另一鼓中,可以再用些时间,但是废鼓中的残粉可能有效成分很少了,不会太管用。

网友:
有专业的回收了加粉,重新包装二次销售,我在单位用到过再生的硒鼓,估计卖给单位跟全新的是一样的价格,你懂的

网友:
建议还是扔了吧,,这玩意如果弄得一身黑的,毒性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把废鼓中的余粉灌到另一鼓中,可以再用些时间,但是废鼓中的残粉可能有效成分很少了,不会太管用。 ...

通常大家说的“硒鼓”,有鼓架 粉仓,鼓芯,废粉仓,清洁辊 ,刮板 等东西。等待打印时出现大面积的缺字,或者报告没粉了,那就是粉仓空了或者计数器到0了,这个时候能拆出墨粉的地方只有废粉仓,废粉仓里的是回收等碳粉和纸张上面掉下来的纸粉(新的碳粉 比较黑或者就是黑色的,废粉仓里的废粉明显的灰黑色),加这个废粉没什么意思(影响鼓芯使用寿命,硒鼓最多我加过8-9次碳粉。我的打印机是hp 1020,用HP 6l 和一哥们换的),灌装碳粉最正确等就应该是在假货宝上找对应打印机用的兼容墨粉(我以前用的就是天威的碳粉,感觉质量不错,是最接近原装碳粉的)。

网友B:
不要加粉,这些粉很细腻的,吸入后对肺不好.
用完直接扔掉,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加粉,这些粉很细腻的,吸入后对肺不好.
用完直接扔掉,再买一个.

这倒不怕,加粉的时候,可以戴口罩,KN95在我家是常年常备,有的是买的,有的是和平时期,买假货宝上的东西,商家赠送的。

网友C:
得看型号。通常,HP 1000系列的是可以加墨粉的,网上有如何加粉的操作视频。一般可用3次以上。具体看打印效果。有的型号有芯片,这种硒鼓没有专门的芯片破解技术的话加了也不会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看型号。通常,HP 1000系列的是可以加墨粉的,网上有如何加粉的操作视频。一般可用3次以上。具体看打印效 ...

是的,但是有芯片的 买碳粉的时候商家会赠送芯片。

网友D:
加粉好麻烦,还要拆掉那个轴把旧粉倒掉,挺脏的,加不好了打印效果还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粉好麻烦,还要拆掉那个轴把旧粉倒掉,挺脏的,加不好了打印效果还不好

加后效果不好通常是拆装时曝露太多(这点拆装教程里不知何故大多没有提示),或碰伤了绿色的废鼓芯,也有可能原来就是二手旧鼓。倒废粉是顺手操作。不倒掉的话,废粉满了,会直接造成打印的文稿黑乎乎的。

网友:
看样子 楼主的硒鼓是2612鼓,如果带加粉口的话,很容易加粉和清理废粉。。不带加粉口的,要拆开加粉,太麻烦。

网友E:
大部分都是可以加粉的,做好防护。单位丢掉的,就不要加粉了,毕竟资料重要,你好心加粉,万一打印资料出点小问题,领导不高兴了,可不是省那点钱可以解决的。建议收集起来卖给打印机耗材的,主要是环保,你应该不在乎那点小钱。

网友:
有机硒鼓寿命3000张  (这种差不多就是一次性的,价格也便宜)。硒鼓 10000张。 陶瓷硒鼓 100000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都是可以加粉的,做好防护。单位丢掉的,就不要加粉了,毕竟资料重要,你好心加粉,万一打印资料出点 ...

这种现在根本没人会来回收,以前连坏鼠标键盘都有人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粉好麻烦,还要拆掉那个轴把旧粉倒掉,挺脏的,加不好了打印效果还不好

我都是从侧面直接用刀割个口。反正也只能加一次。

网友:
没有必要加粉,单独的粉盒二十多,鼓粉一体的不过五十。

网友:
别的不清楚,只知道联想(至少新机器)可以加粉后用驱动软件复位;京瓷也略有了解,加粉需要换芯片,某宝某多几块钱一片,另外京瓷的陶瓷硒鼓寿命是其他品牌单晶硅(我记得是)硒鼓的十倍,不过必须买专用粉,兼容粉会让陶瓷硒鼓折寿

网友:
一般硒鼓可以加3-4次吧,看硒鼓和粉的质量,我一般都是买易加粉的硒鼓,带两个盖子,打开可以加粉和倒废粉。这个还是很划算的,一瓶粉不到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