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大半年了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0-12-31):
太阳能板,放在二楼阳台。

倒闭单车的太阳能板子。

电池是废弃平板的4000mA电池,带保护板。

灯板是老铅酸应急灯上的。
晚上自动亮灯,用了两颗三极管和几个电阻,以及一个二极管。按照网上搜的电路图做的。

大概就是这样。

全是用老家有的东西拼凑的。烙铁是几毛钱淘的,还送锡和松香。
给家里老人当个夜灯。

网友A:
好眼熟,你这是哪个共享单车上拆的

网友:
2楼一说还真有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眼熟,你这是哪个共享单车上拆的

拼多多有

网友:
绝对是从共享单车上拆下来的

楼主:
绝版0f0的板子

楼主:
晚上的效果

网友:
这是证据啊!

网友:
那个电池直充 够大胆的

楼主:
冬天太阳能板效率不行,晒一天,都不够亮一晚

网友B:
二手鱼网上有1块钱快的发电板,并联几块

楼主:
费了好大力气清理上面贴的那些广告纸,有些是有问题板,十块就清出了几块好的。

网友:
我用这个电路图连续几个阴雨天都不成问题,用带电池过冲过放功能的TP4056模块组成,天刚亮或者傍晚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板电压没有达到TP4056工作的最低电压要求时,也就是不充电不亮灯的时候电池的待机电流才4uA

楼主:
这个电路不错,下次带了tp4056回来改造一下。保护芯片直充,夏天的时候不能充到100%,夏天太阳能效率高,快充满时保护芯片就会断开太阳能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鱼网上有1块钱快的发电板,并联几块

浪费时间,直接买大板不好?我过来人了,一块钱的板内阻不是一般大,只能串并联出不了功率的

楼主:
要当晚上主照明用,确实要买大板、控制模块、电瓶等等自己diy。不过换算成电费,肯定不划算。就当兴趣爱好玩玩。

楼主:
考虑到安全,把玻璃去掉了。只用了应急灯的返光

网友:
把 VD1换成CRD恒流二极管,
有阳光时可对电池恒流充电,
无阳光时阻断电池对太阳电池放电。
一举两得。

网友:
我撸了12块9块正常用的,用了8块两并两串接车充给充电宝及其他的小玩意儿充电玩…

楼主:
12块能有9块正常,那手气算不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