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是否算捡到宝?地摊二百来的DELL一体机电脑

楼主(2020-12-31):
去二手地摊闲逛发现新大陆似的,白色的一体机映入了我的眼睛,DELL大大的LOGO倒入我的脑海里,这不正是平时电影里看到的办公室里人家用的DELL办公电脑吗?问价老板多少钱?老板:你开口,我心想:要是开低价了他可能不给更何况旁边有不少的竞争同行也想吃肉。瞬间我说:200,老板:二百五,我想这货又没得打开看不知里面有没有肉,万一是个空壳子亏大了,认死二百了,我说:二百,多了不要,老板:给钱。可能老板觉得也二百也划算了,于是扫码付款走人收回来,

回来主机一台,没有合适的接口隔了几天无奈找不到合适接口电源,拆吧看看里面下手通电看看能不能开机。

果不其然打开后发现内存不邮硬盘不风,顿感世态炎凉。社会复杂。

其它还有,唯有等DDR4淘到再试机了,插上电源有报警声,应该是内存缺失的原因。

网友:
不试机不拆机我是不敢收的。

网友:
您的胆子还真是大啊,万一是专业坑货,那就真的是亏大了。如果主板是好的,200元也不算亏。如果液晶屏是好的,主板是坏的,那就稍微有点亏。

网友:
也不怕液晶有暗病啊。。。。很难说

网友:
不知好坏的情况下最好不要高价去赌,要赌就按坏的出价

网友:
没试机也敢要?就不怕液晶屏裂的?
是什么CPU?

网友:
先看后面铭牌,找到型号,看内存和硬盘大小,cpu是啥,然后再看有没有被拆过,再估价出价。怎么没有看到内存 和 硬盘,如果没了这两样,那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ELL/戴尔24-3475 AIO一体机集成A9-9425  AMSTR-PS 主板 ,料号:XKD8M,4NJ6P
APU系列笔记本电脑(第7代APU系列)的入门级芯片,于2018年中期发布。与2年前的A9-9420相比,9425提供多100 MHz的CPU频率速度。它集成了两个CPU核心,频率介于3.1 – 3.7 GHz之间。它还包括一个Radeon R5 GPU,带有192个800 MHz的流处理器,以及一个单通道DDR4-2133内存控制器,H.265视频引擎和带有所有I / O端口的芯片组。

网友:
这不算检到宝,DELL品牌溢价这么高吗

网友:
屏是好的就算值了,APU就算有问题也好修,一般不会怎么坏

网友:
拆了东西一定是明白人所为、

网友A:
屏幕完好就赚了,否则就亏了

网友:
有没有拆过,一般从螺丝上就能看出来,不能插电试机,我最多出50块

网友:
我觉得亏了

网友B:
我估计撸主踩雷了,毕竟拆硬盘内存的基本上能算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撸主踩雷了,毕竟拆硬盘内存的基本上能算是行家...

踩雷了,因为主板坏了,就将硬盘和有用的内存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屏幕完好就赚了,否则就亏了

屏幕好的,后面东西坏了,那还有啥用?把后面的东东 修或换 都 不值得吧。

网友:
头一次见赌电子产品的。。。有些开机都有暗病的你这不开机就敢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幕好的,后面东西坏了,那还有啥用?把后面的东东 修或换 都 不值得吧。 ...

好的屏幕,在咸鱼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屏幕,在咸鱼能卖个好价钱

问题是后面的东西坏了,怎么验证前面的屏幕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