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2020年最后一贴 败一台康佳LC32G580C电视

楼主(2020-12-31):
同事一台康佳电视,说开一会就灰蒙蒙的,买了新的,坏的拿来,说死马当活马医。

开机试了下,开了一会,故障有了

记下接线

看到这屏,心凉了

接上信号,开机就是这样

打开屏边板,板子测量正常

同事说换屏划不来,留下肉肉,其它扔了

楼下看看屏边板和电源板。

楼主:
看看屏边板和电源板
边板

空壳子

留下的

解码板

电源板

输出部分

谢谢观赏!!
祝坛友们2021年元旦快乐!!

网友:
元旦快乐

网友:
如果是屏幕的问题的话,你开机的康佳这几个字也应该是花的,但是开机显示康佳这个字是正常的…

网友:
元旦快乐,岁尾拆个大家伙。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屏应该没坏,滤波不好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看样子可以继续修修,听说剪个排线就ok

网友:
元旦快乐,第二张图上的 KONKA 非常的清晰,感觉不像是屏坏了。

网友:
你这个屏应该是没坏的,显示屏是正常的。我的液晶显示器的主板驱动坏了,然后开久了屏幕也就开始花,后来买了一个同型号的拆机驱动板,更换了就好了。因为我那个显示器网上搜了,发现那款显示器存在这种通用的毛病。后来厂家更新后改良这个主板驱动,所以我买的驱动板也是升级后的驱动板。更换后就好了。

网友:
主板不贵,换个试试

网友:
康佳这牌子和创维差不多了

网友:
换屏确实不划算

网友:
显然屏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有什么电容在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