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V 500mA的品牌路由器电源,TH2267的控制芯片

楼主(2020-12-31):
这质量是相当的好,改电压?好像难,有控制芯片的电源好像能小幅度改电压。
这个反馈很奇怪,我还没有看懂。
芯片是HT2267,SOP8的。

网友:
改稳压管也可以改电压,应该有一个稳压管稳压值和电源的输出电压值一样的

楼主:
Nokia 充电器原理图TH2267芯片

https://wenku.baidu.com/view/ee6fdbcb2cc58bd63186bd10.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34bf8f4069eae009581becbf.html

楼主:
应该是调节6脚的下拉电阻,决定输出电压。

楼主:
有芯片的电源,重点要理解芯片的功能和限制,各个脚电压,一些主要电流方向。

网友:
这是原边反馈的电源,反馈不通过光耦,而是变压器绕制有特殊,次级绕组和反馈绕组绕一起,通过这种方式稳压。要改输出电压困难一点。

楼主:
干了个坏事,量一脚电压,结果突然冒火星,三极管烧了,击穿。
带灯泡都没有用,40W的估计太大了,10W灯泡合适

换上一个三极管13003,无输出,感觉芯片没有起震。

楼主:
TH2267.1这个芯片好像是2005年的,诺基亚专用的。

今天看了,后面的已经进步很多了。
当年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楼主:
测量一脚的时候引起大驱动,烧了13003,和漏级电阻。

楼主:
这种芯片,早期,不成熟,推动的是13003晶体管。
而且那些脚位的功能真是好奇怪。

而后,测量一脚,既然烧了管子。

楼主(2021-11-06):
而后,测量一脚,既然烧了管子。

表笔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