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版胜利890c+备份数据以及自校准复位分析

楼主(2020-12-31):
刚买的最新版胜利890c+,转动表盘是橙色的。新版的转动表盘时没有嘀嘀嘀的声音。这一点改进的比较好,不知道是软件上改的还是硬件上改的。还有二级管档和通断档,不需要来回切换了。但是24c08里面的数据好像已经重新编译。修改背光的时间和关机时间的位置都变了,版本号890c v1.3
自校准复位见1楼

楼主:
890c自校准复位方法。
由于修改24C08参数,电压档电阻全部不准了,刷原机备份数据也测试不准,经过几天的摸索,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1首先关机取掉电池。取掉两个表笔
第2短接cal处,‘校准时一直短接,直到校准完了才断开,如图1
第3把表盘拨到电阻档
第4装上电池,用镊子短接一下Rest与VSS,此时会听到嘀一声,芯片开始自检,屏幕数值变化,大约一分多钟,屏幕屏显示100mv固定不变。校准完成
第5断开电池,断开cal处。

网友:
你真能折腾,研究一下把表增加频率测试功能比较实际。

网友:
这表的液晶真好啊,羡慕

另外,牛屎是方的,好工整的牛屎

网友:
几年前买过一块890c  挺好用的 。现在大大小小 卡表  有四块胜利的了  。支持国产精品。 希望能生产些性价比高的手持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890c自校准复位方法。
由于修改24C08参数,电压档电阻全部不准了,刷原机备份数据也测试不准,经过几天的摸 ...

啥意思呢? 修改存储器数据会影响主芯片程序?造成刷回原来的存储数据也不能恢复校准数据?

网友A:
请问楼主,"第2短接cal处,‘校准时一直短接,直到校准完了才断开,如图1",   图1红方框中的接线端子有3个,3个全部短接还是短接其中两个?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

网友(2021-02-16):
引用 楼主:
890c自校准复位方法。
由于修改24C08参数,电压档电阻全部不准了,刷原机备份数据也测试不准,经过几天的摸 ...

为什么刷回原机数据也不准呢

网友:
楼主,我仔细看了一下你说的自校准复位操作,你这操作和 短接校准跳线,然后开机直接进入自检程序有区别吗? 我注意到你是找拔到电阻档然后装电池,这样应该是不会开机的,所以需要用RST触发开机。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第2短接cal处,‘校准时一直短接,直到校准完了才断开,如图1",   图1红方框中的接线端子有3个 ...

是短接右边两个孔。

网友(2024-04-12):
有个跟楼主一样的表档位错乱了可惜。

网友(2024-05-21):
学习了,楼主真是及时雨!

网友:
我的是老版本的890c,没有这个ca l孔位要怎么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