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鑫谷开元T1+海盗船H150i水冷,开启散热新纪元!

楼主(2020-12-31):
2020-12-31 17:07

说起ATX3.0机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就是鑫谷出品的开元系列,全新设计的结构,最大的亮点就是对硬件的散热很友好,水平风道散热外加显卡垂直安装,让鑫谷开元系列机箱一直备受玩家的喜爱。
经过不断的发展,鑫谷最近又上线了全新的开元T1“超大杯”机箱,颜值更高,体积更大、用料更足,当然在售价方面也相应提高了一些。那么这款机箱到底如何,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鑫谷开元T1机箱篇】
外包装不就展示给大家了,直接来看鑫谷开元T1机箱的真容吧!作为ATX3.0家族的超大杯(开元G中杯、开元K大杯)开元T1的颜值还的非常不错的。整机的尺寸为500mmx240mmx550mm对得起超大杯的标准。机箱的前置面板使用的是一个3-D Stereo立体三维面板设计,可以大大的增加进风量。前置可以安装14cm的风扇,不过遗憾的机箱并没有自带,需要单独购买。另外在前面板底部有鑫谷的LOGO,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开元家族的侧透面板都被放在了右侧,如果你喜欢右置机箱,那么这个设计还是非常适合你的。这款侧透面板采用优质的钢化玻璃,裁边工艺还是很优秀的,全面提升了面板的防爆系数。为了进一步美观,机箱底部直接使用了金属面板来遮挡,如电源,3.5英寸硬盘你是看不到的。
左侧面板为镀锌钢板,这个比较常见。
机箱的IO控制区设在了机箱顶部,由左向右依次为:开关键、重启键、2个USB3.0接口、2个USB2.0、C口和耳机麦克风接口。
什么是ATX3.0架构,平时我们接触的机箱,顶部一般是安装水冷和风扇的,尾部设计有主板接口和PCI固定槽。而鑫谷ATX3.0架构的机箱完全改变了这一设计,把原本应该在机箱尾部的设计直接放到了机箱顶部,这样让机箱内的风道更加的合理,前进后出可以这样可以最大化的提高散热效能。这就是全新的ATX3.0架构。
8个PCI扩展槽,而且在尾部还设计了一个理线夹。简单说,你的鼠标线材,电源线、HDMI、DP线等等,都会出现在这里。
机箱的尾部最高支持360mm的冷排或者3支14cm的风扇,右上角黑色胶套部分就是穿线孔,底部依旧是熟悉的电源安装位置。如果第一次看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点别扭,其实我也是,不过在使用后才知道,这种设计对散热真的是太友好了。
机箱的底部四个边角都设计有防滑脚垫,在电源位还有个抽拉式的防尘网,拆装清洗都很方便。
【拆解和内部】
拆开前置面板,你可以看到内部还有一个磁吸式防尘网,拆卸十分的方便,打开后就可以顺利的安装风扇了。机箱前端支持3个120mm风扇或3个140mm风扇,当然支持同规格的水冷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了,这个前置面板的风扇直接是可以拆卸的,我是后来才知道,郁闷。
再来看内部,鑫谷开元T1 机箱支持E-ATX(30.5x33cm)ATX/MATX/ITX规格的主板,支持显卡最长为345mm,可以说目前主流的旗舰显卡都是没有问题的。
鑫谷开元T1机箱设计有8个PCI扩展槽,如果需要双卡桥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通过图片也可以看到顶部还可以安装一个12cm的风扇。
再看机箱的背板和常见的机箱区别并不是很大,底部支持220mm的电源,一个字形容,真长,哈哈!底部可以安装2个3.5英寸的硬盘,背面可以安装4个2.5英寸的硬盘或者2个2.5寸和2个3.5英寸的机械硬盘。底部可以安装2块3.5硬盘的机械硬盘。3.5英寸的硬盘座也支持2.5英寸硬盘。这个盘位设计即便是工作室使用也已经足够了,不要忘了,主板还有两个m.2盘位。此外,机箱还设计了多个外部接线束线孔,方便用户的走线。
配件盒里比较简单,安装螺丝、绑线、合格证。
说到鑫谷开元T1机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且比较吸引我的。这款机箱的显卡安装方式支持两种:一种是标准的垂直安装,让显卡和机箱的风道保持同一个水平,前置风扇向后吹,把显卡的热风由后窗排出。二种是借助专用PCIE显卡延长线,把显卡正面面向我们,也就是带有风扇的一面。两者比较下来我推荐后置,因为这样的风道更加的合理,空气更加的流通。不过遗憾的是这两个套件(显卡直接和PCIE显卡延长线 )是需要自己单独购买的,原机箱是不标配的哦。
这是我选购的鑫谷BF-14 ARGB散热风扇,原计划打算用12cm的,不过感觉前置既然支持14cm直接一步到位就可以了。支持5v 3针。额定转速为1200rpm,噪音为29.8db(A),工作电压为12V,运行电流为0.18A(FAN)/0.29A(LED)。
ok,机箱和配件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到了水冷出场了!
【海盗船360水冷篇】
这次使用的是美商海盗船一体式CPU水冷散热器,型号为-iCUE H150i ELITE CAPELLIX(简称:海盗船H150i),是一款360MM尺寸的高端旗舰产品。美商海盗船这个品牌想必不用在介绍了吧,如果你是一位DIY玩家,相信没有不知道这个品牌的,作为一个高端外设和DIY配件品牌,一直以来都是玩家比较向往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水冷、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包装风格,海盗船也不例外,毕竟时间长了玩家通过外包装就可以知道是谁家的产品。海盗船H150i包装盒正面采用黑色设计,中间就是水冷的渲染图, 黑色搭配黄色看起来还是很养眼的。在包装盒的左上角是海盗船的logo,底部是这款水冷的型号。
来看看海盗船H150i的全家福:水冷主体,风扇、 集成控制器、说明书,安装配件等等,配件还是很全面的。此外,海盗船还提供了一个可更换冷头盖,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也可以DIY一个。
集成了调速和灯光系统的控制器,支持6支风扇,如果想要同样的效果,那么还是选购海盗船的风扇比较方便。
来看海盗船H150i水冷头,采用方形设计,而且还支持更换水冷头盖。中间部分的海盗船的logo,亮起后灯光效果非常的漂亮。CAPELLIX系列水冷采用了高效静音的离心泵,既保证了水冷的散热性能,同时也提升了冷头的低噪音效果。
此外,水冷头采用模块化的扣具,全面支持应对AMD和intel平台的安装。安装前还是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说明书,这对你还是有帮助的。
纯铜大面积底座,内部拥有128个高密度微流道鳍片,可以更好的带走CPU热量,最大化的起到导热效果。此外,出厂前已经把硅脂涂在了底座上,这样又省掉了我们装机的一步。
海盗船H150i水排采用低阻力结构设计,有助于提高水流量,均匀密集的鳍片更利于热量的快速传导,提高散热效率。其实这款H150i 水冷采用的是全球著名水冷散热器厂商CoolIT的方案,在安全性和稳定性方面还是不用多虑的。
高性能磁悬浮风神,支持ARGB灯光,通过PWM控制可以智能在400-2400转的区间运转,实现静音和效能的平衡。风扇的工作电压为12V,运行电流为0.225A(LED)。
【安钛克电源篇】
安钛克HCG X 1000金牌全模组电源,100%全日系电容、优于金牌的转换效率、全模组化线材、持续功率稳定、DC—DC全桥式LLC设计、16CM的短机身、提供10年换新的质保服务。
电源尺寸:160*150*86mm 净重 2.46kg、毛重3.77kg +12V输出 高达996W。
电源通过80PLUS金牌认证,实际转换效率已经接近白金牌了。主动式PFC,全日系电容,LLD+DC-DC的结构,是高转换效率和输出品质的质量保证。另外,电源采用120mm的FDB液态轴承静音风扇,使用寿命更长。风扇可启用无扇模式、安静模式以及强劲模式。
【十铨内存篇】
十铨内存,3200频率,16G的容量暂时是够用了,支持ARGB灯光,支持灯光同步,日常使用足够了。
【索泰3070】
索泰(ZOTAC)RTX3070 X-GAMING OC 8G采用了前卫大胆的粉色和蓝色撞色设计,相比以往黑色的外观要漂亮的多。显卡长度为 31 厘米,占据 2 个 PCIe 卡槽位,不贵这一代的显卡普遍的厚,所以选择机箱的时候尽量的买大一些的中塔或者全塔机箱。
风扇方面采用了3个盾鳞风扇,采用仿生结构可以在低噪音情况下高效散热。风扇支持 PWM 自动调速和 Freeze 风扇启停技术。日常使用中风扇的不会转动的,只有在游戏或者其它使用显卡的时候才会启动。
索泰(ZOTAC)RTX3070 X-GAMING OC 8G显卡的散热模组采用 3+2 复合热管设计,散热鳍片覆盖面积基本上占满了整张显卡。这一代的显卡大家都知道要比之前的每一代都厚,其实原因很简单,性能提升了,发热也高了,所以散热模块就要给力,加厚加大显然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索泰(ZOTAC)RTX3070 X-GAMING OC 8G包含了 5888 个流处理器、184 个纹理单元、184 个第三代张量核心、46 个第二代光追核心、96 个光栅单元,核心频率在 1500Mhz-1750MHz 之间。在计算能力上,RTX 3070 单精度运算速度可以达到 20.4 TFLOPS,而上一代旗舰产品 RTX 2080 Ti 单精度运算速度为 13.4 TFLOPS。这次 RTX 3070 在显存上采用的是上一代 RTX 2070、RTX 2080 相同的 GDDR6 显存,显存容量为 8GB,显存位宽 256 bit,显存带宽 448GB/s,显存频率为 14GHz,就性能来说还是非常强悍的。
【微星主板】
手中拿的出手的只有这块微星的MEG Z490 UNIFY暗影主板了,这款主板支持10代英特尔和傲腾技术,以及刚刚流行不久的wifi6。作为MSI高端MEG系列的产物,Z490 UNIFY暗影主板的配置和附件也是相当的奢侈或者说是豪华。标配WIFI天线支架、5V ARGB转接线、RGB一分二线、M.2安装螺丝三颗 以及惯例的MSI龙盾金属贴。
Z490 UNIFY暗影主板使用了独有的金属遮罩+扩展性散热模块,金属遮罩和供电散热模块完全一体化设计,通过这样大幅增加散热模块,来提供更高效的散热。
Z490 UNIFY暗影总共配备了3条PCIE X16长度的插槽,而且三条插槽都做了钢铁盔甲强化;其中第一条速度为PCIE 3.0 X16,第二条和第三条为PCIE3.0 X8,另外还配备了2条PCIE3.0 X1方便设备拓展。这款主板已经提前预置了PCIE4.0的设计,升级新的CPU就不用再更换主板了。为不久将来的新一代做好了准备。
最后写着写着发现文章实在是太长了,如果在加上装机测试,一定会让小伙伴的阅读体验,所以这里直接给大家展示装机后的效果。至于装机细节和测试我留到下一篇,仔细和大家说说这款鑫谷开元T1的优势所在和其它硬件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