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轻便还能抗,Hyperx HASTE鼠标全网首拆分享

楼主(2020-12-31):
开篇
之前评测Hyperx飓风无线耳机时候就展露过HASTE鼠标了,今天我来做个全网首拆分享看看Hyperx首款轻量化产品是否能有一战之力。

开箱
Hyperx HASTE游戏鼠标产品正面同样还是保持了Hyperx家的红白主色调,但是明显可以看出黑色调的比重进行了增加,可能后期新品都会用次设计包装了。

内部附件除了祖传三件套外还首次额外附带了防滑贴和脚贴,难道海外Hyperx是真香定律了?不过按照常规操作来说国行如果上市也一定会带有这些配件,这一波操作可以剩下买防滑贴的钱吃一份外卖了。

防滑贴上还带有Hypex LOGO,这样不会因为侧面引起的LOGO覆盖而让人遗憾了。

细节
Hyperx HASTE游戏鼠标属于中大号鼠标,尺寸124.2 x 38.2 x 66.8背部微微隆起正好贴合手掌,不管是爬握还是抓握都可以轻松驾驭。HASTE流线化的身体曲线搭配磨砂触感,让用户握持舒适感倍增。不知道外壳是abs的还是bpt的这需要官方来解释了。

今年鼠标产品的主要风向就是轻量化,而Hyperx HASTE的重量最终定格在了59G,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的鼠标外壳打孔,为了偷重量现在各家产品也是真的各种脑洞,基本能抠的地方是一点都不会放过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防尘防水等一系列问题了,但是HASTE这方面做得挺不错,我们后面拆解部分再详细说明。

主体减重基本已经到达极限了,所以按键部分又成了下一个主要战场了,可以看到鼠标左右按键也同样进行了开洞处理,左右各拥有9个孔洞,可以看出来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样的好处就是重量均衡不会出现手感有明显变化的问题。

顶面完全结束后,底壳也可以进行开洞减重,所以底部同样也不会错过,最后效果就是鼠标整个尾部完全就是镂空状态,但是重量配比应该也是设计人员进行了多次尝试吧,并没有出现重量前倾影响使用的问题。

鼠标左右侧裙位置还好没有在进行抠洞减重的操作,个人感觉如果侧裙再有孔洞握持时候就会极大影响舒适度。左侧拥有2颗按键,默认为前进与后退的常规操作按键,靠近最前端拥有Hyperx的品牌LOGO作为点缀。

拆解
Hyperx HASTE游戏鼠标拆解并不困难,底部四角防滑垫取下后可以看到四颗螺丝将之取下后就可以将顶盖与底壳分离。

顶壳方面没有太多好说的,分体式左右按键以及DPI调节按键使用卡槽搭配螺丝进行固定,侧面的前进后退按钮只是单纯使用卡扣进行固定。按键与微动接触部位设置了耐磨的触点,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行输出。

底壳方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尾部的防尘罩,重要的部分都被覆盖在硅胶防尘罩之下了。

侧键为卡扣设计,利用插针与主板相连,拔下插针后轻松就可以将其取下。

将固定主板与底壳螺丝取下,滚轮取下手就可以将主板与底壳彻底分离了,滚轮部分控制板设置了灯珠,并且有乳胶软套进行封装。

来了他来了,HASTE主要战力出现了,本次产品使用了全新的国产 TTC Golden 防尘金微动。此款微动采用了专利的储尘设计,能够阻止灰尘从微动按钮的缝隙吸入,从而污染金属触点导致接触不良。这款微动采用了 24K 金触点,寿命高达 6000 万次点击。

实际效果比宣传图看起来更舒服,按压回弹手感都不错。

通过仔细观察还发现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主板上面覆盖了一层透明漆对主控板的线路进行了保护,宣传说是防尘鼠标,但是综合看到的一些设置来说产品应该还能防水。但是具体是可以游泳还是只能防泼溅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我们来拆卸主板主要部分的硅胶套,这部分拆解没有什么窍门就只能硬钢加大力出奇迹。好吧我承认我失误了,我把边角拿壁纸刀划破了。

终于见到主要核心部分了,可以看到主板使用了pixare3335光学传感器,松翰科技sonix的SN32F247BFG主控,ARM Cortex-M0核心。搭配FM25W04 4M-BIT存储,共同组成了鼠标的核心动力源。

整体拆解部件欣赏

驱动与防滑贴
既然产品附带了脚贴和防滑贴,那我们直接更换机型展示,毕竟是官方定制的产品,防滑贴与鼠标尺寸吻合度以及黏贴度都非常好。

又来到了老生常谈的Hyperx的驱动软件NGenuity。首先低于1909的系统无法使用NGenuity软件,如果你也遇到不能更新的情况,那么恭喜你和我一样重装系统吧。其次软件无法最小化收入工具栏,很是不方便。并且你只能用win10商店安装没有单独的安装程序,所以你只能默默吐槽软件工程师了。
开启NGenuity先将英文改成简体中文,还是中国字看的舒服。

通过NGenuity可以对灯效,按键,宏命令等进行相应设置,并且产品还可以通过NGenuity进行全系列产品灯光联动。

桌面效果

总结
产品介绍说是防尘但是=个人细看感觉产品设计可以防水,回头如果评论超过100条我就让它潜水一波,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防水或者是轻松面对泼溅,不过我的防尘软胶被自己割破了不知道真的下水它是否还能依旧不怂。

网友A:
这鼠标挺别致啊,辨识度十足

网友B:
还是别潜水了,防一般泼溅问题应该不大,潜水会让微动、编码器都进水,里面的触点应该会氧化吧

网友C:
用用就会脏的不得了。。

网友:
用编码器 真的好吗?

网友:
这想法好,防滑贴应该可以替换吧?各种不同材质、磨砂、颜色的。

网友:
装个103ARM的MCU,仅仅是用来做RGB驱动的??????????
多花的钱就买个光污染???

网友:
凡是机械编码器鼠标都扔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挺别致啊,辨识度十足

2021年会有一大波洞洞鼠上市估计到时候就需要辨认一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潜水了,防一般泼溅问题应该不大,潜水会让微动、编码器都进水,里面的触点应该会氧化吧 ...

嗯有可能会出现失灵或者指针漂移等问题,不过晾干后应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用就会脏的不得了。。

应该可以下水冲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下水冲冲

俺还是用的N年前的G1的路过

网友:
藏污纳垢必备神器!!!

网友:
下一步是不是用碳纤维做外壳,纯FPC做电路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还是用的N年前的G1的路过

G1是我用过的握持和移动手感最好的鼠标

网友E:
习惯了罗技的光珊结构,已经不接受编码器了。。阻尼太大,反应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习惯了罗技的光珊结构,已经不接受编码器了。。阻尼太大,反应太慢。 ...

一直搞个光栅的,可惜没找到便宜好用的,总结就是一个字:穷...

网友:
这么大的洞会进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