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电动车充电器60V12AH,并标示元件电阻值

楼主(2020-12-31):
拆解一个电动车充电器60V12AH,并标示各个元件电阻值

网友:
标示所有电阻的阻值。。。一般来说爱坏的电阻就那几个,完全没必要这么搞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不过有那时间标出来也行,

网友:
图拍很清楚,修时参考一下

网友:
好,值得我们学习赞一个

网友:
昨天我的电瓶车充电器坏了 无输出 拆开看一个涤纶电容黑了 看不清参数 找了个2a223J换上没用 今天去卖电瓶车那买一个40 好贵 结果插上是绿灯  线路有问题 充电口量有电压 但是不能充电 换线ok 急着用 等不及慢慢摸索修了 再说水平有限 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对待事情就是这种态度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