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球机摄像头

楼主(2021-01-01):
12伏通电能自检旋转,有图像,带变焦。有485接口,不知道怎么控制旋转和变焦,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参数。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节日快乐。。。。。

网友:
如果没有单独的控制口那么需要接上录像机才可以控制

网友:
接硬盘录像机 用485控制 前提是得知道协议和波特率

网友:
用工程宝连接

网友A:
哦,球机? 用的是24V吧。
以前没做监控行业的时候,以为摄像头都是12V,结果球机是24V,然后居然还有DC 24V和AC 24Z之分

网友:
不能近观,像见到了蜘蛛精的大师兄一样

网友:
继续拆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球机? 用的是24V吧。
以前没做监控行业的时候,以为摄像头都是12V,结果球机是24V,然后居然还有 ...

12伏,带485。模拟头。可变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伏,带485。模拟头。可变焦

这个就没接触过了

网友B(2022-03-08):
一直没弄明白这种360度7摇头的机,镜头部分与主板如何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弄明白这种360度7摇头的机,镜头部分与主板如何连接的

就是排线连接的,没什么太复杂的。

网友:
就是排线连接的,没什么太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弄明白这种360度7摇头的机,镜头部分与主板如何连接的

有专门的导电滑环!!

网友:
这个可以拆一个,看看内部结构

网友:
如果能看到芯片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