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了一个2246XT的U盘,使用wy815P新玩具

楼主(2021-01-01):
新手第一次做个U盘,中间过程曲折,拿IS903主控板来练手,完事发现靠近颗粒的贴点电阻全吹跑了,尴尬。BGA吹了好几次,才掌握点敲门,用的180中温焊锡膏,风枪温度300摄氏度左右,大矩形风枪头比较容易,东芝芯片还要贴上toogle电阻,不然开卡不能成功。

这个是颗粒↓↓↓

最终量产的速度如下,跑圈正常,就是温度有点热,金属壳指直接传导出来也好。

家里没有胶,就用高温胶带把尾巴粘上了,要不然老是掉出来

最后,焊台是用的文宇815P,高频调温是比原来的936来劲,游刃有余。可惜用了一天热风枪风扇轴承异响,这还没过7天呢,联系卖家就不回复了,只好淘宝上话10元大洋买了个配件风扇

网友A:
第一次做U盘就吹了个固态U?!

网友:
这金属壳挺少见的啊,长版的?
速度好像有点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U盘就吹了个固态U?!

一步到位了

网友B:
9D2H这颗粒配2246XT真是奇怪,2246EN飞快的颗粒,2246XT上双贴一百多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9D2H这颗粒配2246XT真是奇怪,2246EN飞快的颗粒,2246XT上双贴一百多MB

xt可能是受限1153e?

网友:
引用 楼主:
xt可能是受限1153e?

1153e也没这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