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凌动小主板 路由器 交换机 采集卡

楼主(2021-01-01):
凌动小主板 路由器 交换机 采集卡

D470小主板,带内存,3000币不包邮,辽宁省内运费8块,东北三省、京津冀、广东、山东运费10块,其他地区12,如果运费用M币支付,请付2000币

采集卡(插电脑上识别,但不知道接口的定义)、交换机和一根天线的500币,两根三根的1000币,都功能正常的,没配件

补充内容 (2021-1-22 09:35):
没了没了 除了这个奇怪的PCI卡别的都没了

网友A:
采集卡什么型号?看能不嫩用上,不过现在采集卡很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什么型号?看能不嫩用上,不过现在采集卡很少用了

型号不知道,拍了两张清晰的芯片图,右下角那个大的被打磨了

网友B:
首先这不是采集卡,这个怎么卖?这种卡现在也没人玩了,我手上也还有一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不是采集卡,这个怎么卖?这种卡现在也没人玩了,我手上也还有一张。 ...

恩,的确不是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的确不是采集卡

那这是个啥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不是采集卡,这个怎么卖?这种卡现在也没人玩了,我手上也还有一张。 ...

所以这是个什么东西呢?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卵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是个什么东西呢?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卵用了

这是一张雕刻机控制卡,盗版的维宏3D卡。利用win主机控制一台三轴雕刻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张雕刻机控制卡,盗版的维宏3D卡。利用win主机控制一台三轴雕刻机。

...

这种卡以前有人玩,现在早没人玩了。当时有不少小作坊出仿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卡以前有人玩,现在早没人玩了。当时有不少小作坊出仿货

现在一样还是满天飞,不过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C:
4SATA不错,CPU总感觉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ATA不错,CPU总感觉差了点

NAS应该够用,坑的是百兆网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NAS应该够用,坑的是百兆网卡

这种老平台发热太厉害,我用的D525夏天外壳温度有55度,摸上去还烫手,后来跑了一个星期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AS应该够用,坑的是百兆网卡

脱单了吗?

网友D:
请问,单天线那个无线路由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单天线那个无线路由是什么型号的?

DIR-600M,博通芯片/4M闪存/16M内存,已经刷了华硕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NAS应该够用,坑的是百兆网卡

看不太清楚网卡型号,网变应该是千兆的,感觉完全可以改成千兆网卡

网友:
牛批啊 给自己定的目标说完成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IR-600M,博通芯片/4M闪存/16M内存,已经刷了华硕固件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是想问白色的tp那个单天线路由是什么型号和哪个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