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微孔低频雾化片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1-01-01):
微孔低频雾化片驱动时,图中三角升压电感T1应该如何选择参数,请指教下;
参考了世面上的升压电感,做出来发现雾化量能达到要求,但是工作电流很大约700mA,参考样机只有350mA
下面是雾化片的参数:
驱动频率150k,谐振阻抗小于550R
静态电容1800pF

网友A:
次级线圈匝数加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线圈匝数加倍试试

有试过,次级加大400uH,结果一样

网友B:
如果场管的PWM一样,可能是初级电感量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场管的PWM一样,可能是初级电感量低了。

驱动频率是一样的150K,电感该如何确定参数呢

网友C:
用28UH : 1.3MH试试

网友B:
我说的是占空比(脉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8UH : 1.3MH试试

谢谢回复,试过39uH 1.2mH,效果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占空比(脉宽)

谢谢回复,占空比试过0.1 0.2 0.3 0.33 0.4 0.5 0.6

网友:
换三极管试试,换环形电感试试

网友D:
测量下空载是多少,换几个头试下,有时谐振不同就不能比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下空载是多少,换几个头试下,有时谐振不同就不能比样机

好的,谢谢

网友E:
这种东西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瞎搞效果真的就是看运气。你知道一个变压器接一个雾化片,各种参数等效出来的复杂谐振是几阶的吗?我怀疑可能有个5-6阶。这就意味着分析起来非常复杂。 如果什么计算也不做,就凭着经验设定变压器参数,那么工作起来不是最佳谐振状态就会造成无功能量交换,损耗变大。
具体怎么算我也没搞明白,以前我也蛮过一回就硬来,结果功率传不出去不说,MOSFET还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瞎搞效果真的就是看运气。你知道一个变压器接一个雾化片,各种参数等效出 ...

好的,多谢回复

网友F:
在这个电路中,要效率高,变压器T1要工作在谐振状态.T1要考虑初级和次级的漏感.如果漏感不满足要求偏小,可以串电感.

T1的次级漏感与换能器的静态电容,谐振频率要落在换能器的工作频率点上.要追求完美,还要考虑T1的初级漏感与MOSFET的DS结电容对T1谐振频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这个电路中,要效率高,变压器T1要工作在谐振状态.T1要考虑初级和次级的漏感.如果漏感不满足要求偏小,可以 ...

坛友你好,目前驱动频率是在陶瓷雾化片的谐振频率上的,之前一直以为变压器次级线圈电感值与雾化片谐振电容匹配是最佳点;今天才了解到与漏感有关,想再请教下,变压器次级漏感该如何次级,是直接短路初级测试吗

网友(2025-05-27):
用最新的微孔雾化驱动专用芯片LX8201-0B,不需要三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