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简易启动宝,启动老爷车

楼主(2021-01-01):
天太冷,老爷车冻趴窝了,简单搭个启动宝,刚开始用三节18650不行,又绑上一个单节电池盒,四节电池1.6A给汽车电瓶充了20分钟,居然还就启动成功了,我太有才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方法

楼主:
电池是拆机的,电池盒买的便宜的带弹簧的,电阻大,不如弹片的好用。花几元钱解决了大问题,感觉比那些上百元的启动宝好用,关键是电池随时可以拆下来用在其他地方,经济实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哥的夏利车么?

网友:
曾经用一个小电瓶升压14v用点烟器给车充电偶尔救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前年用自组的松下电池盒直接启动过车子(不是用电池给电瓶充电),6颗三洋拆机2并3串

网友:
人要是聪明挡都挡不住。楼主新年快乐!

网友:
前一阵我的车也是天冷电瓶突然不行了,我拿航模充电器充满一下就打着了,然后就去把电瓶换了。毕竟原车电瓶用8年也够本了,早上时间紧张,没时间天天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哥的夏利车么?

是的,我的老夏利,13年了,立下汗马功劳啊

楼主: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B:
。启动电流最大150安。你这剔牙吧

网友:
这车这电瓶位置很像是铃木北斗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流最大150安。你这剔牙吧

他这是用来给电瓶充电,然后还是靠电瓶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是用来给电瓶充电,然后还是靠电瓶启动

正解,就是这样

网友D:
这种方法也就适用于电瓶刚好亏了那么一丁点电,刚好用这几节电池给补上了,亏电严重时就别折腾了。我也曾用个2A的小开关电源给汽车电瓶补过电,原理与此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也就适用于电瓶刚好亏了那么一丁点电,刚好用这几节电池给补上了,亏电严重时就别折腾了。我也曾用 ...

有的车3个12V32A并联接电瓶都打不着

网友E:
看得出楼主元旦确实快乐

网友:
这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得出楼主元旦确实快乐

同乐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