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合页,合页也掺杂使假,虽然合页没有制造标准

楼主(2021-01-01):
-
前几年,调料碗上做了个不锈钢调料盖板,街里买了四个不锈钢合页一块一个,用了两个,就没想到会坏,两个合页都是合页轴断了,今拆开看看咋回事,

气火烧,热胀后将断轴捅出
轴是铝的,獭妈的,亏我拆开看了,不然过两年还得断,
有时间用不锈钢轴修复后更换。

网友:
不锈钢轴 太奢侈了,找些粗细合适的钢钉插进去就行了。随时断 随时换

网友:
直接普通的铁钉插进去就行了,反正也不是天天开,有点声也不怕

网友:
掺假无处不在啊

网友:
采用铝材质主要是加工工艺简单,轴头卯压容易。成本低廉。

网友:
找一根316L的焊丝插里面。

网友:
所以旧浴室门烂了,也把门页拆下来,虽然10年前的,也不是啥好货

网友:
这个尺寸的不锈钢合叶都是铝轴,连合叶是不是真的不锈钢都不一定

网友:
厂家为降低成本,费尽心机。

网友A:
我买过3对某五金大牌的铰链,合页本体306不锈钢还行,但中轴却是铁质的,没多久就开始生锈了,橱柜门就很难打开。
楼上说的那个用316L的不锈钢焊丝代替的方法其实可以。我就是这么修的,切割到合适的长度,直径打磨到合适的尺寸再穿进去,两头再敲敲就固定好了。修好后强度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3对某五金大牌的铰链,合页本体306不锈钢还行,但中轴却是铁质的,没多久就开始生锈了,橱柜门就很难 ...

没听说306牌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306牌号啊?

以国际才标准奥体式不锈钢的标准,肯定没这个型号。之前也查了一下,和我买的那个合页一样,自称306不锈钢的还是有的,甚至还有306S的,也不知道是用的哪个的标准。
看介绍,所谓的306比奥体式304不锈钢镍的成分更高一些,按道理说防锈防腐蚀的能力略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国际才标准奥体式不锈钢的标准,肯定没这个型号。之前也查了一下,和我买的那个合页一样,自称306不锈 ...

学习了。不错。

网友:
前些日子我提着小炒锅玻璃盖圆钮,刚提起来啪锅盖掉了扣在锅上,好悬!再晚2秒钟玻璃锅盖非掉地摔碎不可。以前就发现螺丝松动但不至于掉下来,检查发现螺栓竟然是铝制的,末端丝都秃了,迟早会掉!,真坑啊!找了个M6的不锈钢栓换上无忧了。其实一个不锈钢螺栓才几个钱?

楼主:
-
家里不缺垃圾,看收集的光驱激光头导轴,一个导轴一个CPU座的压杆拍直,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