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控可调电源转化低

楼主(2021-01-01):
上图这个电能转化率很低 发热量又大  有人说要拆哪个元件可以减少发热量以及提高转化率  是拆哪个元件啊?

网友A:
别拆了,多花点钱买个好的。这种估计也就几十块钱80瓦的那种吧。

网友:
本身是短时间调试、测试用的,效率不重要。长期使用选相应电压功率的普通开关电源

网友:
几十块钱的可调模块就别追求什么了,电子产品那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买过升压 降压的 线性的,现在还是用的成品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拆了,多花点钱买个好的。这种估计也就几十块钱80瓦的那种吧。

这个因为哪个元件不协调引起效率低 发热  拆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做了??

网友(2021-02-21):
引用 楼主:
这个因为哪个元件不协调引起效率低 发热  拆了就可以了   为什么不做了?? ...

关注,有答案了吗?

网友:
先把输入的防反接二极管短路了,这个有0.2V压降,5A的时候,发热就是1W
当然,也就会丢失防反接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