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d打印机所用的LCD(1602&2004&12864)

楼主(2021-01-01):
Gerber文件,直接到可以立创打板
1602脱机控制器预览:

1602

1602

Gerber_LCD 1602-3D打印机脱机控制器

LCD2004
LCD12864(带字库)可以显示中文脱机控制器预览:

2004&12864

2004&12864

支持TF卡和SD卡

Gerber_LCD 12864&2004-3D打印机脱机控制器

网友A:
感谢分享,能解释一下这东西用来干嘛,怎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能解释一下这东西用来干嘛,怎么用吗?

3D打印机的脱机控制器

楼主:
网盘下载: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PLKATBBvlAftEdOkItNgw 提取码: 9frj       Gerber_LCD 12864&2004-3D打印机脱机控制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hzoWay3qkl-1WfqL3j27Q 提取码: 7xe9     Gerber_LCD 1602-3D打印机脱机控制器

网友B:
大佬,3D打印机用的12864脱机打印模块,是否可以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3D打印机用的12864脱机打印模块,是否可以用普通的12864模块来改造?

要用带中文字库12864模块 才可以 正常显示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用带中文字库12864模块 才可以 正常显示中文

不是的,如果用U8G库文件,它是不需要用到硬件字库的,marlin只选cn就可以

如果要用到硬件字库,marlin里面要选择zh_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如果用U8G库文件,它是不需要用到硬件字库的,marlin只选cn就可以

如果要用到硬件字库,marlin ...

12864点阵 驱动芯片
(1)ST7920类 这种控制器带中文字库,为用户免除了编制字库的麻烦,该控制器的液晶还支持画图方式。该类液晶支持68时序8位和4位并口以及串口。
(2)KS0108类 这种控制器指令简单,不带字库。支持68时序8位并口。
(3)T6963C类 这种控制器功能强大,带西文字库。有文本和图形两种显示方式。有文本和图形两个图层,并且支持两个图层的叠加显示。支持80时序8位并口。
(4)COG类 常见的控制器有S6B0724和ST7565,这两个控制器指令兼容。支持68时序8位并口,80时序8位并口和串口。COG类液晶的特点是结构轻便,成本低。
PSB是ST7920类液晶的标志性引脚;
CS1和CS2是KS0108类的标志性引脚;
FS是T6963C类液晶的标志性引脚.——————————————————————————————————————————————————————————————————————————
这个里面用的是  带ST7920  控制器的12864

网友(2021-02-04):
脱机控制器,怎么匹配主板啊?

网友(2021-03-18):
不错,3d打印机不好自制啊

网友:
可以整个用OLED屏幕的嘛

网友:
不知道这个行不

网友:
这种能不能用呢

网友:
这个bom表从哪找呢

网友(2021-12-08):
感谢分享 正看官网的 这个就不用再去官网了

网友(2022-08-03):
大家要注意了,分享的文件里有断点,而且不止一个,有需要的最好到官网去下载。

网友(2022-10-27):
PCB上的Logo很不错!
佛系的走线有些随意....

网友(2022-12-15):
st7567的屏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