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热敷控制器,求问能不能改成常开或者延长时间?

楼主(2021-01-01):
如题,这个热敷器挺好用,一片用来暖脚,一片用来暖鼠标垫,功率还能调节,都很满意
唯独它默认打开是定时一小时的,有时候一天要手动开好几次,能不能改一下让它定时四五个小时,或者干脆常开也行?

网友A:
调节下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下电容看看

往大了调?

网友B:
单片机程序写死的,没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程序写死的,没法调.

好吧谢谢了,不能改单片机的时钟吗?

网友C:
提供个思路,把八脚芯直接拆了,直联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个思路,把八脚芯直接拆了,直联行不?

但是我还想要调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