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年第一拆,billiwat贝瓦电驴充电器

楼主(2021-01-01):
同样路边来的玩意,手痒拆完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尾插不知飞哪去了
开壳一览,一片漆黑,细看高频变压侧主线圈和副线圈输入端短路打火严重损坏电路板,
翻面一看,估摸火挺大,直接烧过这边,神奇的是好像似乎保捡没断,又是偷工减料,emi给省了,
自家的风扇
用的是3844和358方案,外加一个无型号的充电保护之类的芯片,431,78l05供电等芝麻绿豆
可控硅bt151 估摸防反接之类
整流桥和开关管11n65

输出整流管sf10a04

就这样,全家福,谢谢观看

网友:
还能拆废料吗?

网友:
居然烧成这样,保险丝还没事了

网友A:
是变压器引脚,还是滤波电容引脚虚焊打火引起的烧板,所以保险丝没断。

网友:
看这 PCB 空空如也

网友(2021-06-08):
这个偷工减料也是被逼的,因为国内的消费真的以价格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变压器引脚,还是滤波电容引脚虚焊打火引起的烧板,所以保险丝没断。

这个是变压器,输入虚焊导致的,或者放在车上颠簸震动后松动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