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000充电器拆解维修及使用体验

楼主(2021-01-01):
    MC3000充电器买来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以前时常使用都挺正常的。昨年升级固件1.04时,搞坏了,现象是感觉充电器发热很厉害,赶紧拔掉电源插头,后面就有槽位3检测电池电压偏低,就放到一边去了。前两天登录官网发现固件已经升级到1.05,手机软件也到了3.80,网友评测说软件好用了不少,硬件的一些BUG也得以修正,遂忍不住把一边的大家伙拿出来,鼓捣了一番。

上面是正常时的情况。
上壳:

楼主:
下壳:

我买的时候是单风扇,现在新版是双风扇的。
电路板:

局部特写:

微处理器:

蓝牙模块:

ADC:

MOS输出:

楼主:
故障报错:

开始没报上面的错误,开始就是槽位3的电压检测偏低,后来变成这个样子的,不过也好,正好告诉我哪里的问题了。我在x宝上买了两篇MCP3424换上,刚开始觉得槽位上报错,就只换了1片,结果不行,两片都换上才好的。

把电路板装回去:

刚开始没掌握挂堂皇`弹簧的技巧,花了一点时间,后来掌握了技巧就快多了。

满血复活:

楼主:
新版软件使用的样子:

可以保存成程序名称了,这下确实好用了:

程序设置界面:

网友A:
好像充不了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充不了锂电池。。

网友(2021-04-25):
这充电器很贵吧

网友:
好家伙,六百多的电池充电器…

网友(2022-03-01):
线路板看着可以,排线差评,听说可玩性比较高,但是软件恶评不少,楼主用着怎么样?

网友(2022-04-17):
这类充电器充电时效率太低,电能都浪费在发热上,充几个小电池,风扇转得像鬼叫,早就扔着吃灰了,看看博世的锂电充电器,LLC+同步整流,160W输出都不需要风扇散热都不是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