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400W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1-01-01):
上次从垃圾佬手里弄回来的还有一个镇流器,原以为是LED大功率路灯的驱动,拆开一看好像是高压钠灯的电子镇流器,肉还挺多。
今天的主角——400W电子镇流器。

底部。

侧面。

顶端。

打开上盖。

拆掉两端。

管子的固定方式。

抽出板子。

板子背面。

220VAC输入端。

NTC电阻,个头比较大。

整流桥,KBU810,8A1000V。

大立板。

还有晶振,附近的多脚IC一个是单片机。

背面有几只光耦。

小立板。上端的两脚插座是调光输入,两只电容已爆,不知去向。

一个电容只剩两只脚,一只还剩残体。

正面。看来不只是电容爆了,板子元件都烧掉了。

又一块小立板。

这还有一块。

这还有摔断的变压器。

场效应管28N50,28A500V  N沟道场效应管。

对面还有一只。

快恢复二极管DSEP15-06A,15A600V。

还有一只大个的快恢复二极管DSE130-06A,130A600V。

四只场效应管,24N50,24A500V。

红宝石电容。450V330uF105℃。

这是从管子上脱下的硅胶套。

这是元件的具体位置。

参数。

铝合金壳子,三维13×10×6厘米。

看一下壳子的厚度。

这个是跟我上次拆机的路灯控制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130是在一起的。原以为是LED驱动,可以改电源用,没想到是一个电子镇流器(与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原理对照得知),还是可调光的,虽然已经坏掉了,但肉还是不少,特别是6只大功率场效应管不错,可以拆件用,铝合金壳子也不错。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有整流桥才是真的好货了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拆线圈,电阻和外壳等很多配件。

网友:
作工,用料真不错,真本实料的东西,拆件也不错。

网友:
这个拆的值!都是好料!

网友:
电容爆了~~用料够足

网友:
壳子D东西东西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