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D液晶屏背光插头断了的补救办法

楼主(2021-01-01):
前段时间在论坛发帖求助没有响应,见下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172&extra=
IBM R400上拆下来的LP141WX5,由于LED背光供电12针断了,造成的情况就是开机黑屏,网上找不到资料,最后只好从淘宝找其他店家拍的背光供电插头,功夫不负有心人被我找到这张图片
经过研究分析电路走线,得出了如下结论:
那就直接漆包线飞线吧,就7条线而已,比较简单。焊接完毕一次性点亮屏幕,见下图
然后上点热熔胶,搞定!

再补充一个R400/T400屏线通病的解决办法,从迅X网查到的。

网友:
可以,动手能力强

网友:
松香或者焊油多放点焊点才能光滑不虚焊。

网友: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一些,另外可以考虑用排线要好些

网友:
买点绿油和紫光灯吧 固化的比较结实 热熔胶实在是辣鸡。。。

网友:
热熔胶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2021-02-01):
这样的帖子,从来是看看而已,不动手——是动不了手啊

网友(2021-03-11):
3根加一起,不到头发粗,熟了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