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带行车灯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改加日行灯和刹车灯(保留大灯照明)功能

楼主(2021-01-01):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一般配备简单的行车灯,通常包括前大灯和后尾警示灯。如加配尾刹和流行的日行灯,需在车子的前后部位寻找合适的安装位置增加新灯,且要做适当的布线。鉴于有些新国标不便安装尾刹和处理布线,本人试着在不改变原车灯光系统结构、不布线、不增加外围灯光设备的情况下,仅通过一个元件包,以端子插接的方式接入原车线路,即可实现前大灯照明、前日行灯、前刹车警示灯、后日行警示灯、后刹车灯功能。原理简单、操作容易、安装方便。

电路原理图:

电阻R1和R2用来调节前后灯作为日行灯的亮度,实际改装时可根据自己车灯的情况,确定最佳阻值。电路标注的是在自己车上实验得出的,仅供参考。

接线图原理图:

集成元件包实物图(未封装):

与车俩连接图(未封装归位):

因48V继电器使用了5V控制板(自己嫁接不必这样做),该电路可在很小的触发信号下实现刹车警示功能,这为日后扩展警示信号系统留出了不少的DIY的空间。为此预留了一根黄色触发信号线,待有机会时,测试车辆巡航警示功能:即当行人和其它车辆靠近且进入预定的距离时,车辆自动启动刹车警示系统。此时可选“单警示不制动”和“警示制动联动”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2021-10-29):
普通带行车灯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改加日行灯和刹车灯(  多少钱

网友:
新国标的这种设计就是,没法讲,没有转向灯,没有刹车灯,对于前照灯来讲,也是只要有就行,完全不讲究亮度够不够。另外,看到哪位大神在路上呼拉啦拉的坐电车子上蹬啊蹬的

网友A(2022-04-08):
需要破线吗?有没有链接?

楼主(2022-05-22):
引用 网友A:
需要破线吗?有没有链接?

需要重新做端子

网友:
不错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2022-11-30):
我还想着怎么把日间行车灯关了呢

网友(2023-05-21):
低刹只用续流二极管和一个二极管吃得消直接改吗

网友(2024-04-08):
感谢分享,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24-09-14):
引用 网友B:
操作过程…

有得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