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到手拆世纪万能宝,无刷的成本为什么要做成手刷呢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01-01):
电机控制器有刷电机

网友:
唬人?字数补丁

网友A:
有刷便宜力道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便宜力道大??

同样大小,无刷都是强磁,力量更大

网友:
利润高,高高地

网友:
还是带碳刷的维修方便, 稳定耐操,能把碳刷干完的, 一般都好几年了。

网友:
这是带壳的无刷电机

网友B:
电机好像3线,无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好像3线,无刷的吧

电机是2线的,还有一根是灯线,电池还带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