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次接触936焊台

楼主(2021-01-01):
前段时间收到社区“唔见”兄弟送的936控制板和手柄及烙铁芯,因为从未用过936,所以想整台来玩一下,因此光有控制板和手柄烙铁芯,烙铁头是玩不转的,所以逛咸鱼收了一台剪线的主机,卖家发贴说是日本白光,看外观还是可以,未拆封,竟拍后才度娘了一下,发现是仿的日本白光936,马上联系卖家杀价,最终卖家也爽快的少了几块零钱,包邮发货,如果参与竟拍成功不够买,保证金不退还,所以只有买下,收货后看了一下内部,是仿的卡萨帝焊台,外壳仿的日本白光936,现在不清楚这种控制板使用哪种烙铁芯,所以来向大神们请教一下!

楼主:
图1一图3图9是  唔见兄弟送的,图10绿色的是购买焊台里面的控制板,现在不清楚控制板航插座接线定义,只知道3是接地,1是控控硅中间脚,2是24V电源,4和5还不清楚,还望大神指教,在此非常感谢唔见兄弟送的控制板及套件!

网友A:
你不问下唔见兄弟。1,2接发热丝。4,5接热电隅即感温头,温度控制不了对调接头。

网友B:
与可控硅连接的接发热丝,另2个接传感器,剩下一个接地。

网友C:
那个白色的手柄转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白色的手柄转让么?

自己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问下唔见兄弟。1,2接发热丝。4,5接热电隅即感温头,温度控制不了对调接头。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可控硅连接的接发热丝,另2个接传感器,剩下一个接地。

谢谢指教!

网友D:
看不懂楼主问的啥问题?想知道啥?想干嘛?
丢下一个烂摊子人就消失了不会是来引流的吧

网友:
不要问我,我也不甚了解.只知道那个卡萨帝买的时候宣传是铜线变压器,几年后发现是铝线的.找他们客服后,然后宣传图片就改了..然后 没有然后了.

另外供电不是在航插上的.是板子有供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楼主问的啥问题?想知道啥?想干嘛?
丢下一个烂摊子人就消失了不会是来引流的吧 ...

一句话,楼主没用过936,他不是说了吗,首次使用936,所以问的是这个936应该用哪种烙铁芯型号
其实俺也没怎么听懂

网友:
后来买的那一套是完整一套吧?坏了不能用还是咋的?想做移植?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
---
大致原理:
市电220~->控台电源开关->变压器初级(220~)|变压|变压器次级(24v~)插头->控制板电源输入插座24~|《控制》|控制主板输出插座->|航空接口|<-航空插头->五条线缆到手柄上,手柄小板上4个焊点->烙铁芯。
---
烙铁芯两对共4条线,其中一对是发热芯,一对是温度传感器,⚠️注意要分清发热芯的感温线和发热芯线,其中感温线有的需要区分正负极性,如果接反会导致烙铁温度失控烧的通红,赶紧断电,把温度传感器接线的正负对调即可。
---
936有两种类型的发热芯,互不不兼容。一种是大部分936焊台常用的热电偶型(A1322)(1欧姆左右是传感器〈有正负极之分〉十欧姆左右是发热芯);还有一种铂电阻型(A1321)(50欧左右是传感器,5欧姆左右是发热芯)。测量一下原机发热芯的阻值就知道是那种类型和如何接线了。
---
以上部分信息是根据网路资料整理,如有谬误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