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把不知品牌的8.4v冲击批

楼主(2021-01-01):
外观风格有点像实耐宝,内部却像日系风格。

网友A:
和我改造的松下640 ,有一拼 ,转换开关一样
用的日立的开关。

网友B:
内部非常简洁。电池是自己改的吧?好像唯一的保护就是个温度开关,但悬空置于握把中间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改造的松下640 ,有一拼 ,转换开关一样
用的日立的开关。

我有一个同样的,就是没有合适的调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非常简洁。电池是自己改的吧?好像唯一的保护就是个温度开关,但悬空置于握把中间能起到什么作用?:lol ...

这是个错觉。感温开关是串在充电回路上的。合盖前往电池方向压下去就行了。两个作用,一是防止充电失控发热,二是防止充电口短路。

楼主:
这把电批现在不常用了,所以打算拆开重新做个大保健,在改个调速加保护板什么的。手感还是很不错的。颜色也很骚气,把头壳喷涂回亚光黑就好看了。

楼主:
电批有个特点,有三个行星齿轮,不像我拆的其它日系电批都是两个齿轮,优点是三角受力,平衡稳定性高很多。我用干壁钉单手操作直接打进0.8公厘的电箱里,即使没有调速,也是不摇不晃干净利落。

网友:
齿轮圈塑料的?

楼主:
齿圈是塑料的没问题,在行星减速机构里齿圈就是次一级受力,完全可以承受。8.4v这个级别的电批基本都是塑料齿圈的,也没见有什么问题。

楼主:
冲击锤和T轴连接处用了一颗滚珠做旋转滚动受力,可以减少摩擦。这个设计可谓是别具匠心。说来简单,别的大牌子工具也没见有这么贴心的设计,都是直接插入完事。

网友:
老款的高仪

网友:
日立的,同时也给麦太保、实耐宝代工过此类产品,老款型号镍镉电池的。

网友:
各种设计都很贴心。值得发扬。哈哈哈

网友:
开关那里能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