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TS5588三相四线电表拆解

楼主(2021-01-01):
闲置的电表

基本上没有使用

拆开后的样子

拆卸下的上盖

电表电路板的样子

这样的电表貌似没有任何价值     感谢欣赏

网友A:
那3个蓝色的是继电器吧

网友:
只是把机械转盘改成电子部分,计数器可以做一些统计工具。

网友:
三块巧克力可以做阻容式降压用。。。。。。。

网友:
电流传感器和放大电路利用一下,可以用作随动开关,比如打开电视机就打开机顶盒电源等。

网友:
这个做工好差

网友(2023-01-26):
剪断一个互感器的线,还需要短接吗?

网友(2024-05-31):
这种产品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现在全是智能表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3个蓝色的是继电器吧

蓝色的是电流互感器,这个表还算不错的,有的连互感器都没有。时间长了就不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