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拆赠品台灯

楼主(2021-01-01):
孩子买学习桌赠了个台灯,纯白色灯珠,想换饥个黄色灯珠可说什么也拆不开罩子,直插电的,不知道怎么接线改充电

拆了底座的样子

貌似有个位置可以放一节18650

请高手看看线路板,怎么接线能加电池?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
白线断开

网友:
买个锂电充电升压一体模块,模块升压调到五伏然后接到触控输入模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样
白线断开

没有无损的接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