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裸板的乞丐版的360°旋转折叠台灯改18650电池供电

楼主(2021-01-01):
跟风买了个360°旋转折叠台灯,拿到手拆一看,是个裸板的乞丐版的,好在手里充电板,保护板都有,那就干吧。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原来7.2W的,现在加了充电板,保护板只有3.6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什么原因,原来7.2W的,现在加了充电板,保护板只有3.6w了

原来是5V直供灯板, 现在是电池供电了,低了整整0.8V到1.4V呢.
不过5V实测最大电流2A, 超了, 对LED没好处.

网友A:
你这样连线, 灯亮的时候, 电量会越充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连线, 灯亮的时候, 电量会越充越少.

什么原因?

网友:
充电芯片输出的电流还不够灯板用的, 不够的就由电池补了.

网友:
缩水严重了啊

网友B:
我看了看原版的电路,感觉这样接貌似能避免楼上说的两个问题,不过可能我这个接法也有问题,再看看吧……

网友C:
这版本。。。。精简的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版本。。。。精简的太厉害了

卖家也来数码之家了,所以没便宜好赚了

网友D:
我的也收到了,跟楼主的一样,本来想着加电池和充电板,后来一想,手头的充电宝不少,需要时直接接上,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收到了,跟楼主的一样,本来想着加电池和充电板,后来一想,手头的充电宝不少,需要时直接接上,也是 ...

还是不要折腾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为了让大家玩的痛快,玩出成就感,商家也是费尽心机了,不知道有多少灯在床下吃灰呢

网友:
到货了,拆开看了,跟楼主一样,光秃秃的裸板

网友:
这灯坑啊  神灯3并可更换18650实在

网友:
用单节的充电宝电路板改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看原版的电路,感觉这样接貌似能避免楼上说的两个问题,不过可能我这个接法也有问题,再看看吧…… ...

二极管会导致供电电压偏低,插电使用时亮度没有原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会导致供电电压偏低,插电使用时亮度没有原来亮。

对,但是不加二极管的话又会自己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