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父母做的二合一专用遥控器

楼主(2021-01-01):
第一次用立创EDA画板还不习惯,现学现画的,三天前画的今天下午6点过收到板就开焊上了。
这个遥控器是专门为父母做的二合一专用的,TP4057设的370MA左右充电,XC6206是3V的LDO,静态电流1UA,遥控芯片是买的新遥控器拆的,虽然打磨了,但也大概知道是什么芯片。不用买的新遥控器是因为质量太差,碳膜阻值大并且很容易掉,导电胶也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专用做了一个板。希望能好用。

采用上下两层PCB

中间装电池860MAH

上按键板

两板用两排镀金针相联,下板有个按键是学习键,边上的0603LED是学习灯和平时按键有效指示用,这个键平时不用,上板有设置一个孔按它,一般只有我用,先学习好不会掉。

四角也用针固定,充电中正面。

充电中背面,充满绿灯。

侧面,电池用的专用易拉胶粘在底板上的,夹在两板之间很牢实。

正面图,上下两部分,下面是接收机的加减频道和加减音量。上面部分是电视的6个学习键,电视开关机,音量加减,输入选择(TV/AV),静音,还有多的一个备用。

网友A:
做的太好了还耐用,期待把外壳装好的样子

网友B:
厉害了,遥控器也能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遥控器也能自己做了

我只是搬运工,把芯片搬到板上而已。题外话: 以前嘉立创没搞活动时老是找他们做板,现在他们都搞两三年活动了我才第二次薅他家的羊毛,虽然板画得难看,但不得不说他们的工艺确实找不出毛病,哑黑油和字符这些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太好了还耐用,期待把外壳装好的样子

没找到合适的壳子,就打算这样两层PCB当外壳用,也许以后装个塑料袋防潮。

网友C:
这专用遥控器确实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专用遥控器确实实用

年纪大了,太花哨的功能用不上,就换换频道,加减一下音量,做在一起免得用两个,有时也容易搞混淆。有时回家看到电池都漏液了能用也没有及时换电池,所以就做了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年纪大了,太花哨的功能用不上,就换换频道,加减一下音量,做在一起免得用两个,有时也容易搞混淆。有时 ...

打的板子看着质量不错,愿意的话把板子的四个角打磨一下,没外壳使用,以免划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的板子看着质量不错,愿意的话把板子的四个角打磨一下,没外壳使用,以免划伤。 ...

嗯,正有此意,锉刀稍为修一修就可以了,本来画的时候应该画圆角的,画直角习惯了。

网友D:
围观孝顺的娃给爹娘DIY遥控器,坐等下一步DIY电视

淘宝有卖现成的遥控器热缩膜保护套,我的遥控器就包了一个,脏了就重新热缩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孝顺的娃给爹娘DIY遥控器,坐等下一步DIY电视

淘宝有卖现成的遥控器热缩膜保护套,我的遥控器就 ...

热缩保护套,这个好,改天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保护套,这个好,改天找找。

居然还没睡……

网友E:
锂电池裸露使用直接差评!钥匙类金属短路,坐压,掉落磕碰,小孩、宠物、老鼠啃咬......想想都可怕,这是把家人生命财产安全当儿戏。
这么有心不如利用原机外壳和芯片,重新画板,用薄型贴片微动,电池仓不变。
如此这般,操作灵敏,安全可靠,使用方式依旧,完美。

网友:
实用,耐用,免去了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裸露使用直接差评!钥匙类金属短路,坐压,掉落磕碰,小孩、宠物、老鼠啃咬......想想都可怕,这是把 ...

所有PAD都可以随便短路,实际上组装的时候排针就是拖焊的。行列线就不说了,随便短路。VCC是LDO输出的,也是可以短路保护的,电池正负极也可以随便短路,8025AMOS+DW01+自恢复保险这三个在电池内部保护板上,电池是铝壳外面塑料壳,外加上下各一层1.6MM玻纤板。12只穿孔针固定失手掉落也够用了。因此,总结起来比放一块手机电池在桌子上更安全得多。

网友E:
这年轻人......你用锐物刺穿电池表皮看看是8205能保护你呢还是dw01能保护你?全都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年轻人......你用锐物刺穿电池表皮看看是8205能保护你呢还是dw01能保护你?全都是摆设 ...

好吧,等哪天打鬼子我就带上电池带上电钻,冲到阵地后就钻穿电池铝壳扔过去,哈哈

网友:
别自我安慰,仔细观察认真思考。
http://m.cbea.com/ldcwap/201812/552165.html

网友:
对于微小电流的产品来说并不适合使用可循环锂电池。一对碱性电池用于电视机遥控随便用也能用个一两年。
dw01的过放保护电压是2.5v,2.5v时遥控可能仍然可以工作,加上锂电池自放电的影响,必须经常充充电才行,不然过放饿死了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等哪天打鬼子我就带上电池带上电钻,冲到阵地后就钻穿电池铝壳扔过去,哈哈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