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的不知道干啥的玩意儿

楼主(2021-01-01):
学车的时候在路边捡到个这玩意,应该是车上的吧
不知道干啥用的,有个继电器是纯铜的,感觉可以过很大的电流

这个应该是飞思卡尔的芯片,可能是单片机吧

网友:
网上查了下A1292,好像是继电器参数,驱动电压12伏,大触点耐压250伏,额定电流5安,可能是电路控制系统用的。头次见到继电器不带独立防护壳,零几年我见过很多带防护壳,有的需要检查故障做成透明外壳。

网友:
汽车上的继电器模块

网友:
继电器,不过你这个里面的构造很复杂。买的话价格肯定高

网友:
12v车用三合一控制器。
大插头接电源和负载,小插头接开关或通信总线。
大插头电源脚烧了,修修补补应该还能用。几十块的东西,原主人懒得搞或不会搞就丢垃圾了。

网友:
继电器的磁路部分咋会是紫铜的呢?奇之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