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9 x2000蓝牙音箱拆修

楼主(2021-01-01):
扔垃圾的时候,旁边地下捡到的,很新,但既然出现在这里,肯定是坏的,回来插电源,果然没有充电。
拆机的位置比较特殊,后盖有几个卡口,无螺丝设计,小心翼翼撬开即可
把几个螺丝拧掉,暴露pcb上的电池焊盘,测量一下电压,完全没有了,接可调电源,设置4.2v,激活电池
升到3v多点,就可以插usb了,有充电电流了
充满试机一切ok,电池运行了两个小时还有电,装回外壳,维修完毕, 以为重症,结果又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这东西不值得啊。

网友:
头次见到内外壳设计蓝牙音箱。几年前见到过内外壳设计铝合金充电宝,塑料内壳固定18650锂电芯和一体板,然后放入管形金属外壳。

网友(2021-12-17):
是18650电池吗  还是聚合物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最烂了,所以主人都不想继续用了,扔掉就是最好的做法了。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两个这种的,后来放出来歌断断续续

网友(2024-05-24):
这个可以改造诺基亚经典BL-5C大容量电池

网友:
换块大电池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