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惠普F790行车记录仪拆解及简单试用对比

楼主(2021-01-01):
记录仪之前用的盯盯拍mix3,两年多除了内置电池衰减其他一直没什么问题,效果也很不错,但由于当时买的16g内置内存版本,录像时间较短而且不支持后录。双十一120块的360 M320不小心错了过去,M320C后摄像头太差,偶然搜到惠普的这个,恰逢活动入了一个。

制造商:台湾微米科技  深圳米志智能设计

商家宣传图

外形

镜头特写,镀膜不错

开拆,外壳一圈卡扣

分两半了,屏幕和摄像头排线还包着一圈导电胶带屏蔽

取下显示屏排线

电容供电,主板有屏蔽罩。上面指纹不是我滴……

屏蔽罩一侧和排线粘得很结实,从另一侧掀开屏蔽罩,看到主控晨星半导体(Mstar)旗下星宸科技的 SSC8336,

具体规格没查到但和Mstar的MSC8336应该是同一款,参数只能算够用

旁边的flash芯片 MD25Q128SIG

模拟高清芯片RN6752,将后置摄像头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成数字信号

空闲的接口焊位

翻开主板另一面,同样有屏蔽罩,和满满的指纹…………

撬开罩子

MS621FE,精工的5.5mah可充电锂电池

AS11DB DC-DC同步降压芯片

另一角

————————————————————————————

下面开始拆摄像头部分

盖板一块

取下盖板,镜头往一侧推拉的结构

话说这个贴纸倒是贴得不错,严丝合缝弄半天才无损地揭下来
下面藏着几颗螺丝

开盖,取下排线,整个摄像头模块就能拿下来了

镜头和CMOS分离,镜头底部绿莹莹的红外滤光片,反光真漂亮

F2的光圈,看着是挺大

和另一个镜头的光圈对比

cmos,可惜不知道型号

离近看一下

笨法子大概量一下,长边5.5mm,对角线就不量了怕刮花表面

至于效果呢,只能说是差强人意,角度和盯盯拍mix3差不多,但录像效果就差些了,毕竟盯盯拍这款是用的索尼IMX307传感器加海思Hi3516。
对于惠普,较满意的地方就是后摄角度很广,经过对比和前摄角度几乎一样,清晰度也能接受,装着权当个备用了。

上几张对比图,各位好有个直观的对比,可点开看大图

———————————————————————————

最后附加几张盯盯拍mix3、360 M320C、美百年CR5000S、美百年A2、富创志诺F2、凌度HS990、丁威特的同场景对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下,最后两个渣渣双11入的已退。

好了,2021年第一天的第一帖

END

网友A:
最后一个渣得要命

网友:
总觉得楼主原厂镜头很不适合拍建筑,得换和奕皓龙非鱼眼低畸变1点8毫米,副厂超广角镜头。我之前F68联咏96660运动相机也是鱼眼镜头,因为电脑鱼眼矫正后期费时间,最后改超广角镜头,很适合建筑等方形成像。编码器最好是H264帧外压缩节省存储卡空间。

网友B:
鱼眼看的怪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渣得要命

对啊,你不知道他们商品页面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更不可思议的是联系卖家发给他们实拍对比时卖家还死不认账,非说他们这个效果不错…………
从此远离丁威特这个品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你不知道他们商品页面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更不可思议的是联系卖家发给他们实拍对比时卖家还死不认账 ...

你这样给他们打广告他们肯定不愿意啦

网友D:
惠普把牌子出租了吗?

网友:
实践出真知,测试才知道效果怎么样,感谢楼主

网友E:
我使用行车记录仪发现功能多了没有用,能及时存录不漏秒的才是王道,还有就是不要高温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你不知道他们商品页面吹得多么天花乱坠,更不可思议的是联系卖家发给他们实拍对比时卖家还死不认账 ...

听都没听过的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给他们打广告他们肯定不愿意啦

说的是最后一个丁威特的,不是这里的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惠普把牌子出租了吗?

应该是贴牌找的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使用行车记录仪发现功能多了没有用,能及时存录不漏秒的才是王道,还有就是不要高温死机 ...

赞同,好好地做好录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鱼眼看的怪怪地。

应该只能算超广角,
这镜头畸变的确是大,不过作为行车记录变不变形无所谓,只要拍清楚就行

网友:
凌度,我抽屉里面还有当年那个京东特制版,A7芯片那个,不论原版还是定制版都是间歇性自动死机,现在ddp的两台车每个一台配置,起码知道它没死机没偷懒就行

网友:
怎么感觉惠普也开始出售品牌了?开始搞这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

网友:
价格决定画质!

网友F:
拼多多一百多买的360单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拼多多一百多买的360单摄

360功能太多,故障率忒高,最严重的是漏秒,谁买谁后悔

网友:
HP是在出售品牌,一个品牌一年百万啊,卖给一些小厂家,捞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