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工焊接QFN封装怎么焊比较容易?

楼主(2021-01-02):
主要是底下的散热盘的问题,想了两种办法1.先把散热盘用风枪焊上去,再处理边上的引脚

2.先在散热盘上涂上锡浆,然后把边上的引脚先拖焊好,再用热风枪加热下把散热盘焊上

哪种方法好点?还是说有啥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当然是1 都焊好还上热风枪

网友B:
你说的两种都不可靠,容易产生位移
为什么散热盘和引脚要分开处理呢
引脚和散热盘同时上锡浆,热风枪吹,然后再用烙铁修正四周,确保没有连锡

网友C:
个人建议  把侧面先拿烙铁都上锡  一般新的芯片侧面都是铜色只有底部有锡  手工很不好操作  所以侧面上锡之后对位烙铁拖锡定位   风枪加热  清洗 然后在烙铁补焊

网友D:
焊盘上锡,加助焊剂,上芯片,热风枪吹,若干时间后轻推有回位即可,保险一点再用烙铁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1 都焊好还上热风枪

1的办法只是先焊上底部的散热盘,边上引脚都没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两种都不可靠,容易产生位移
为什么散热盘和引脚要分开处理呢
引脚和散热盘同时上锡浆,热风枪吹,然 ...

以前这么焊过一次,锡浆连锡很严重,边上倒没事,就怕底下也有连锡,毕竟没用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把侧面先拿烙铁都上锡  一般新的芯片侧面都是铜色只有底部有锡  手工很不好操作  所以侧面上锡之 ...

主要是怕底下引脚有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盘上锡,加助焊剂,上芯片,热风枪吹,若干时间后轻推有回位即可,保险一点再用烙铁拖一下 ...

想了下可能还是这样最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这么焊过一次,锡浆连锡很严重,边上倒没事,就怕底下也有连锡,毕竟没用钢网 ...

不放心可以抹上助焊剂用吸锡带吸一遍,如果是自己画板子可以在底层开几个大的过孔,10mil以上,同时底层开窗,这样就可以先在顶层焊引脚,底层焊散热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放心可以抹上助焊剂用吸锡带吸一遍,如果是自己画板子可以在底层开几个大的过孔,10mil以上,同时底层 ...

不是自己打版,所以不能开孔了。不是担心侧面连锡,是担心侧面向下那面连锡

网友:
平焊盘,上锡,中间大片地线注意高度。上助焊剂,贴片对齐,风枪先高一点,大面积预热,差不多时降低,芯片飘起了时推动检查到准确位置

网友:
油管网搜索: How to Solder QFN

网友:
或者用好锡浆,中温或低温即可,熟练也可以用高温的。平焊盘上锡浆,放片,对齐,然后风枪一吹,焊锡化了,自己就爬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打版,所以不能开孔了。不是担心侧面连锡,是担心侧面向下那面连锡 ...

不可能连上的,锡有表面张力,不在焊盘上的会被拉过去,除非你锡浆抹的非常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