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子分辨率问题,高手帮我

楼主(2021-01-02):
有一个华为悦盒,用hdmi转vga连接一个旧显示器,三星19寸,1440*900。不能全屏显示,盒子的分辨率有1080p 1080i 720p ,可是不能更改,只能在1080p,高手看看有办法全屏吗?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分辨率为啥不给改?要么给盒子刷个系统,要么换个1080的显示器,反正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
我的可以改,也是通过HDMI转VGA

网友:
显示器和盒子不搭,我的也是

网友:
盒子开启ADB
然后输入这行
wm size 1920x1080
后面分辨率数值自己随便改
看看能不能行

网友:
可以调节图像大小啊。

网友:
分辨率太高,显示屏直接显示不了,我试过了,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把自动适应那个开了,把自动关了,可以改的